450直升机的拉杆距离是多长

楼主(2016-06-06):
求大神们一个问题。450直升机。桨夹到十字盘拉杆的距离是多少、还有就是十字盘到舵机臂的距离又是多少。有没有一个标准的数据。

网友A:
各品牌会有不同。一般买套机说明说上都会有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品牌会有不同。一般买套机说明说上都会有标注。

自己组装的。昨天刚弄好。今天飞了下航线什么的。也还感觉不错。主要是想求一个标准的数据。

网友A:
首先把连杆拧到与球头扣适当的位置,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留出调整的余地。并保证三个连杆长度一致。接下来,第一步,舵机臂水平。第二步,十字盘水平。第三步,在前两步都水平的情况下,大桨呈零螺距。能做到,就没问题。做不到再返回来调两级螺杆的长度。整个过程要用陀螺仪对应的调参软件进行调整,最后一步还要用上螺距尺。

网友:
机机不同连杆是不同的

网友:
有副翼无副翼也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连杆拧到与球头扣适当的位置,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留出调整的余地。并保证三个连杆长度一致。接下来 ...

好的,学习了,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B:
这个没有标准,只要确保三平以及动作范围内没有干涉就行

网友:
如果最后结果是十字盘水平(中间、最高和最低油门位置),螺距为0,但是3个舵机臂并不完全水平且角度均不同,这样对稳定有没有影响?会不会是自旋不能定点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标准,只要确保三平以及动作范围内没有干涉就行

谢谢指点

网友C:
第一个没有数据,长度等长就可以,第二个连杆长度32.5mm(球头中心的距离),露出来的连杆长度为10.5mm。这是亚拓450L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没有数据,长度等长就可以,第二个连杆长度32.5mm(球头中心的距离),露出来的连杆长度为10.5mm。这 ...

谢谢,我量了下我第二个露出来的连杆长度是11MM。应该还是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