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的差异这么大??

楼主(2016-06-06):
我一架飞越650四轴,朗宇3508 KV380,1555碳桨,铂金30A,NAZA lite刷V2,5200 6S电池,起飞重量2.4公斤,悬停25分钟下来还能有3.7多的电压,现在只是换了H4 680机架,起飞重量2.7KG,悬停剧降到15分钟左右,有这么大的差异吗?都是C扣结构,怎么这么大差异???

网友:
h4很抖的 内耗太大

网友:
多300克很少吗,按厂家数据,朗宇3508电机装1238桨在590克拉力的时候电流2.1A,790克拉力的时候3.5A,就算数据有水分,比例总是对的吧,你每台电机悬停需要的拉力从600克增加到725克,再怎么算电流也有个1A多的增加吧,功耗增加了整整20%多好吗。

楼主:
忘说了,1555桨

网友:
飞机对重量太敏感了

网友A:
天上飞的多重1克都会直接影响续航的!

网友:
电池加大

网友:
多试试这种横向比较

网友:
坚定了我将来换机架的决心

网友B:
原来那个mx580用着怎么样?

网友:
多了300g不少了, 一个云台+狗的分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那个mx580用着怎么样?

MX580很轻,就是空间小了,设备装得不方便,后来出了。

楼主:
只有上一万的电池了。准备先把相同的两块5000的电池并联了装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