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挂云台和微单飞四十分钟四轴,半个小时也行

楼主(2016-06-06):
想找一种机器,自组或者成品都可以,四轴,能挂微单和三轴云台的机器,求大神

网友A:
看一下普宇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普宇无人机

找不到官网啊,而且在哪买?售后也要考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官网啊,而且在哪买?售后也要考虑啊

某宝搜mx580可以达到这个续航,但机架不够结实。定制比较合适,主要是机架,够轻,够结实,不用折叠就行

网友C:
挂微单飞40分钟价格不便宜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mx580可以达到这个续航,但机架不够结实。定制比较合适,主要是机架,够轻,够结实,不用折叠就行
...

580你还挂微单?挂上微单还能40分续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80你还挂微单?挂上微单还能40分续航??

嗯,改造了云台挂了试试,3.2kg,应该没问题,不过已经卖了,没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改造了云台挂了试试,3.2kg,应该没问题,不过已经卖了,没意思

额 吹牛也得在理上
这个580我有 我用了大疆的E800动力 6s 5000配超轻狗台也有2.4kg 勉强能飞30多分钟而已 上微单台是3.3kg多 理论上也是E800推荐动力 滞空锐减到18分钟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额 吹牛也得在理上
这个580我有 我用了大疆的E800动力 6s 5000配超轻狗台也有2.4kg 勉强能飞30多分钟而 ...

我说了只是估计,不是吹牛,我全载3kg,6s一万电池,你自己算吧,我也是估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说了只是估计,不是吹牛,我全载3kg,6s一万电池,你自己算吧,我也是估算

6s10000的电池挂上微单云台加微单才3kg?我550机架e800动力6s5300电池加狗加h3+3d一套下来也2.4公斤多了!你要是微单挂下来580的机架也最多上个3510级别的电机吧!加上1万电池加微单云台加微单我不信你重量能做到比悟还低!悟是飞12-1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6s10000的电池挂上微单云台加微单才3kg?我550机架e800动力6s5300电池加狗加h3+3d一套下来也2.4公斤多了 ...

自己去淘宝那个机架看看参数,机架动力套才1200克,电池950克,我用x cam两轴,diy挂载板加索尼5n起飞重量3.1kg左右。不信就拉倒咯,懒得做无谓之争。

网友:
网上卖的这家长航时飞机看来还是有不少质疑的啊

网友:
我也想要,有视频么

网友:
五万价格,我们公司有挂尾单能飞35分钟的四轴

网友:
mx580用4s10000电池1238桨带微单三轴云台飞行18分钟。换大桨应该能到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