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电装安装在KDS5.5上面 求大神给予决绝 万分感谢

楼主(2016-06-06):
我以前入的亚拓550L 之后炸了  现在刚买了一架KDS5.5空机 把550L的电装全部装上去,但问题来了,我以前设置凤凰电调理想转速是1800 2200 2500 飞起来很好飞,现在装在KDS5.5上面 电机齿是17T 大齿是56T 设置过后 电调提示1800 2200 2500转速过慢,我后来把参数设置为4300 4600 5000这样提示为正常! 这正常吗?能有这么高的转速吗? 后来我就去试飞 百分30的油门起飞不了,还导致扫尾桨了,我又打开百分70的油门也就是我设置的4600转 这样就飞起来了,但我觉的这样飞电调或者电机会烧吗?力量好像也不行,我的电机是850KV的 8片磁铁。我应该怎么设置这个电调啊,是不是因为我的电机KV值太低了不合适这个机型?我看别人的KDS电机KV值是1100转求大神帮解决问题。

网友A:
把電調油門設置為.......模型種類【直升機】.......油門模式【固定值】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電調油門設置為.......模型種類【直升機】.......油門模式【固定值】就可以啦,

谢谢你的答复 但是设置为固定值 那我就设置不了定速了 我比较喜欢定速飞 怎么设置啊?

网友B:
kds5.5好像是两级减速吧

网友:
我也是5.5 不知道转速,就是设置油门55-65-75三个档位一条直线。HW100A 蝎子40265-1100kv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kds5.5好像是两级减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但是设置为固定值 那我就设置不了定速了 我比较喜欢定速飞 怎么设置啊?

为什么要用定速飞呢。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二级减速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但是设置为固定值 那我就设置不了定速了 我比较喜欢定速飞 怎么设置啊?

查看一下说明书,有齿比信息的,直接填上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一下说明书,有齿比信息的,直接填上去就是了!

好的 我去试试

网友:
kv值差的有点大,不好飞吧,kds 5.5 一般用的都是1100kv 电机,

网友:
奇葩的KV值,5.5用1100妥妥的,标准550级别

网友:
刚把kds砸algn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