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锁定gps

楼主(2016-06-06):
新手这个要怎么办

网友A:
设置了地理围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了地理围栏

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怎么解决

地面站把地理围栏取消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把地理围栏取消就好了

我没有设置地理围栏奥,但是还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设置地理围栏奥,但是还是这样

重新校正水平和,加速度计和GPS?

网友:
去户外有足够的星就不告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正水平和,加速度计和GPS?

校准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好了

还有问题就不知道了…实在不行就恢复默认参数重新设置

网友:
拿到戶外~等衛星接收~

网友(2016-07-10):
这明显是gps没信号无法定位,也可以直接不连gps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