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飞机在逆风的情况下飞航线出现金鱼尾

楼主(2016-06-06):
各位大神,我想问下,我的富丽450(亚拓450L用K8也一样),逆风飞航线,金鱼尾罢的很厉害,如果是顺丰飞航线 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是本身机子抗风问题?没法救了?还是其他办法?

网友A:
其实跟顺风逆风没关系,就是空速快了就金鱼尾的嘛。。。再调调

网友:
要说有风,450/450L确实差点意思

网友:
5.5 770 无压力

网友:
降低尾巴

网友:
换个好点的陀螺仪吧,用K8看人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跟顺风逆风没关系,就是空速快了就金鱼尾的嘛。。。再调调

顺风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哦?我定速是65的

楼主:
降低尾巴感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风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哦?我定速是65的

我说的是空速,也就是相对空气的速度,你飞的时候可以认为不管顺风还是逆风飞机相对地面的速度看成是一样的,但有风时,飞机相对地面的速度不变,那么逆风时空速肯定比顺风时的空速高,空速高了导致金鱼尾,简单说就是飞的快就金鱼尾,跟顺风逆风没关系,飞机还要再调一调

网友:
学习的路过进来看看,涨点姿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降低尾巴感度吗?

对,我的500也是这个毛病,降低锁尾感度试试 或者尾巴机械虚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的500也是这个毛病,降低锁尾感度试试 或者尾巴机械虚伪大。

你的是亚拓5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