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KDS550请问哪有F50的大齿盘卖?

楼主(2016-06-06):
想买KDS550,听说这机子必须得把原厂大齿盘换成F50的CNC大齿盘,请问哪有F50的大齿盘卖?

网友A:
厂家不生产了,因为我把最后三个买了,呵呵。不过你们可以用LOGO的1模大齿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不生产了,因为我把最后三个买了,呵呵。不过你们可以用LOGO的1模大齿代替。

logo的1模大齿怎么搜?550用的?

网友:
Ha         logo的1模大齿加馬達差不多三百

网友:
赶紧来个 改装大侠 看看还有什么齿能用

网友B:
改LOGO齿有红色88元的,不过马达齿确实贵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LOGO齿有红色88元的,不过马达齿确实贵点。

550改12s,我也是

网友D:
我飞了这么多起落了(悬停航线)没有发现大齿有什么不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飞了这么多起落了(悬停航线)没有发现大齿有什么不妥的!

你翻翻以前的帖子,好多说爱扫齿的。我想买来改700的,怕齿扛不住

网友:
我原廠大齿60幾個起落底轉3D  大齿沒有間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翻翻以前的帖子,好多说爱扫齿的。我想买来改700的,怕齿扛不住

Kds 700舊型號已是斜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50改12s,我也是

电池可以和500级的2600/3000通用,重量也不大。尽可能降低练习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可以和500级的2600/3000通用,重量也不大。尽可能降低练习成本。

我是2600和380通用电池

网友(2016-07-25):
用什么头罩合适

网友:
买啥f50大齿 原厂新出了cnc大齿和电机齿

网友:
亚拓600可以 5.5也可以(加头罩固定座)

网友E(2016-10-19):
引用 网友B:
改LOGO齿有红色88元的,不过马达齿确实贵点。

红齿在哪家买的?

网友:
原厂已经出了cnc大齿和电机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红齿在哪家买的?

百事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事达

只换齿,不用换单向轴承座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百事达

电机齿买多少t的,电机kv11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齿买多少t的,电机kv1100

不用换单向座;马达齿11T,货号 MIK46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LOGO齿有红色88元的,不过马达齿确实贵点。

螺丝不需要换,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可以和500级的2600/3000通用,重量也不大。尽可能降低练习成本。

顺便问一句,你大小桨在哪家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事达

你qq多少,我加你qq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