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20尾电机挂啦

楼主(2016-06-06):
才飞60来个起落 每次连飞4块电池 也太脆了点吧。

网友:
碳刷不抗磨

网友:
这种电机就这样。

楼主:
查明原因了 不是电机挂了 是电路板有管子脱焊了 可能降落重了 周围补下焊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明原因了 不是电机挂了 是电路板有管子脱焊了 可能降落重了 周围补下焊就OK了

下回注意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明原因了 不是电机挂了 是电路板有管子脱焊了 可能降落重了 周围补下焊就OK了

您好,我的k120尾电机不转,是主板的问题,您是在主板哪个地方补焊的,可以上图看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的k120尾电机不转,是主板的问题,您是在主板哪个地方补焊的,可以上图看一下吗?谢谢了

我把链接微电机那块主板 全部补焊了一遍

网友B:
游侠你坑了一堆无刷爱好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游侠你坑了一堆无刷爱好者啊

此话怎讲

网友(2016-08-01):
60起落还不知足?我几个起落就废了。

网友:
换一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