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Liet /V2飞控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6-06-06):
玩了2年的开源APM一直还好,最近准备上个NAZA Liet 飞控来体验下商品控的差异,首先摆在面前的几个问题不懂
1, NAZA 飞控中所说的手动模式是不是等于APM的自稳模式?姿态模式是不是等于APM的定高模式?
2, 关于罗盘校准问题,要连续打模式开关进入罗盘校准状态,我想问的是 首先在什么模式下打开关?还有解锁后飞行模式开关是打在什么状态下起飞?(APM一般都自稳起飞)
3, 就是关于NAZA Liet 上第三方OSD 非凡科技的,好像都不能获取显示NAZA的飞行模式显示吧?? 是不是只能通过看飞控的LED闪的状态来辨别?
以上问题 请大家有熟悉的 帮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手动模式,没有自稳。姿态模式有自稳。gps全有。

网友:
第三方人家破解的已经很费劲了。你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A:
手动就是手动,姿态是定高;

从哪开始打都行,一般用naza的就用gps模式的,gps找到位置才起飞,姿态手动用的都不多。

当时看过DJI的CAN协议,有状态这个变量,至于为什么它没有,我也不知道了,miniosd也不算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就是手动,姿态是定高;

从哪开始打都行,一般用naza的就用gps模式的,gps找到位置才起飞,姿态手动 ...

感谢以上大家的所有回复!
手动模式,我可以理解为连自稳都没有? 是类似于KK一样无自稳飞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以上大家的所有回复!
手动模式,我可以理解为连自稳都没有? 是类似于KK一样无自稳飞行吗?

对的,手动的意思就是靠你手动,指哪儿打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手动的意思就是靠你手动,指哪儿打哪儿

了解 了!那还是准备姿态模式和GPS模式飞吧

网友C:
非凡osd有状态显示呀!我的n2会显示gpd.姿态.手动.返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凡osd有状态显示呀!我的n2会显示gpd.姿态.手动.返航呀!

N2 有吗? 可是看淘宝里的截图好像没看到有姿态的

网友:
我也组的naza v2 全手动模式还真不好操作

网友:
1, NAZA 飞控中所说的手动模式不等于APM的自稳模式  手动模式打杆飞机倾斜 然后会杆  飞机不会自动回中  要手动回中  姿态模式等于APM的定高模式
2, 关于罗盘校准问题,要连续打模式开关进入罗盘校准状态,我想问的是 在任何模式下打开关都行   还有解锁后飞行模式开关是打在姿态或者GPS状态下起飞都行
3, 就是关于NAZA Liet 上第三方OSD 非凡科技的,都不能获取显示NAZA的飞行模式显示吧    只能通过看飞控的LED闪的状态来辨别  这个也简单 GPS绿灯 姿态黄灯 手动不闪
个人建议不要用非凡的OSD接naza的GPS  因为会出现飞控无法识别GPS的情况 建议单独买个非凡自带GPS模块的OSD  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N2 有吗? 可是看淘宝里的截图好像没看到有姿态的

图上无效就是,这是没开遥控。开了就是对应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无效就是,这是没开遥控。开了就是对应模式

我是看了MINI版的那个

网友D:
上v2哇!现在很便宜了!lite是很低端的!性能一般!

网友E:
NAZA的说明书你没有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ZA的说明书你没有仔细看

买了快半个月了,一直没装上!!
在用APM

楼主:
请教问题???
NAZA LITE 飞控 调参软件里 马达怡速一般怎么选那个??

在智能方向控制里 有个返航点锁定 和航向锁定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