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自动降落的问题

楼主(2016-06-06):
最后的航点设为land   还有一个do land start    不知道啥意思   两个命令不能同时存在

网友A:
Do land start是个降落序列命令,在这个命令里会有预设的空速、关油门、拉飘的动作执行相关序列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 land start是个降落序列命令,在这个命令里会有预设的空速、关油门、拉飘的动作执行相关序列命令

固定翼轮式降落是不是就应该选用这个命令,它和land有什么区别?   我看过能设拉飘时间  高度  还有速度和位置的比重,求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