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304不锈钢and6061T6铝合金1:12履带车——因工作及雕刻机原因进度长时间拖延中

楼主(2016-06-06):
看了制作T-14的帖子,学到了很多,自己的履带车可以开工了。履带试制一部分,诱导齿还没做,计划用4mm厚尼龙板切割,轮子采用T-14帖子的方案,但是采用304不锈钢脚杯,打8个均分M2孔,用两个304不锈钢平垫固定

楼主:
履带,304不锈钢链条、螺丝、诱导齿,铝合金铝套,单面挂胶。

楼主:
这是一个轮子用到的零件

楼主:
为了做履带车做的小台钻

楼主:
RE: 不定期更新,304不锈钢、6061T6铝合金履带车开工

均是304不锈钢材质

网友A:
楼主加油,我也在做坦克,加个微信聊聊,hyf21575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我也在做坦克,加个微信聊聊,hyf2157550

额,,,没微信啊,再说进度缓慢,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完工

网友B:
楼主扭杆不知道你用什么?你去淘宝搜一下双孔螺母或五孔螺母或许有帮助,期待你的坦克加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扭杆不知道你用什么?你去淘宝搜一下双孔螺母或五孔螺母或许有帮助,期待你的坦克加油啊

摇臂用304不锈钢钢条做,双孔螺母太薄了啊,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你的履带不行 的 负重轮 中间的缝隙多宽  履带中间的导向齿 就得相应的宽度  不能是有个就行的 否则 你等着掉链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履带不行 的 负重轮 中间的缝隙多宽  履带中间的导向齿 就得相应的宽度  不能是有个就行的 否则 你等着 ...

4mm尼龙板制作,刚开始就说了啊,图片中的履带中间的金属片不是诱导齿,这是诱导齿图

网友C:
用的几分的链条?  中间轴直径多少?  有一个东西尺寸合适的话 可以推荐给你 当诱导尺
另外 履带板 最好换一下 用圆管压扁的 话 两个履带板之间的缝隙大 而且有落差  行驶时 造成路轮过多的跳动 影响稳定性及 噪音大
一个自制履带发展到了3代的过来人的建议

网友A:
楼主,负重轮上的胶圈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几分的链条?  中间轴直径多少?  有一个东西尺寸合适的话 可以推荐给你 当诱导尺
另外 履带板 最好 ...

节距9.5毫米左右,链条履带能用就行啊,要求没那么高的,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负重轮上的胶圈怎么弄的

橡胶切成条粘上的

楼主:
路轮包胶

网友:
利害,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