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0邦克山像真船新手练习

楼主(2016-06-06):
新新手入手2套1:350套材练习拼装,套材内附130电机,现想试着下水动弹下,请教该配多大参数的有刷双向电调?(以后1:200或70厘米类舰艇也能用)

附上练习过程,假组下看看

往齿轮箱里灌入了半罐电直润滑脂,声音小了些许

埋入套管

呵呵套材接缝

这塑料尾舵看来不能直接用

新新手组装的第一艘静态,只可远观不可近看,下一步要学习补土打磨了

这论坛怎么了,发个帖真难

网友A:
我的350繫列船都是一個防水有刷320安有刷電調,按照實船的螺旋槳數量安裝電機,一個9克金屬齒電機,然後適當配重,350的提康德羅加級導彈巡洋艦貌似會過水線,旅大級就算了,不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50繫列船都是一個防水有刷320安有刷電調,按照實船的螺旋槳數量安裝電機,一個9克金屬齒電機,然後適 ...

直接用电机驱动应该更高效,好建议,谢谢!明天拍2个180的换上。
旅大是纯静态练手,只想让邦克山巡洋舰试水为以后上大点的积累些经验

网友B:
蚌壳山10a电调就ok。350的旅大可以改,可以稳。就是辛苦。

网友:
改小船我可以给予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用电机驱动应该更高效,好建议,谢谢!明天拍2个180的换上。
旅大是纯静态练手,只想让邦克山巡洋舰 ...

哈哈,因為我的就是180直出的,沒有經過齒輪箱,機動性很不錯的,推薦給你試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蚌壳山10a电调就ok。350的旅大可以改,可以稳。就是辛苦。

旅大我試過,急轉彎會傾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旅大我試過,急轉彎會傾覆……

那是你没调整好。我改的是1:350的旅大,航姿很ok,转弯也稳。你的配置也有问题。

网友B:
邦克山建议双050配10a/20a不带刹车的双向有刷电调,2s400mah锂电,小型化接收机如天地飞四通,乐迪6通,dsm2系列四通或六通(看你什么控了)。舵机3.7g。购入适当的压条。上层需要减重。常见的做法有开孔和用薄板重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没调整好。我改的是1:350的旅大,航姿很ok,转弯也稳。你的配置也有问题。

是啊,不過,現在已經改為靜態模型了,也就是這樣了,壓載是問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不過,現在已經改為靜態模型了,也就是這樣了,壓載是問題啊

我的那条1:350的旅大毁掉了,因为没有激情把上层的上色和细节完成了。家中喷笔上色受阻,干脆就把船破坏掉待以后有激情了重新做。当时的配置是双M10电机,10a电调,dsm2轻型接收,2.5g舵机,1s400mah锂电。舵机线和电机电池线都缩短。上层重构。船头和船尾重构。轴系重构。航行的时候很稳且浪能破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条1:350的旅大毁掉了,因为没有激情把上层的上色和细节完成了。家中喷笔上色受阻,干脆就把船破坏 ...

我那艘是200的,不過第一次試水急轉彎就大傾,差點沉,所以就不敢再開了,就乾脆拆了遙控設備給準備開工的深圳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那艘是200的,不過第一次試水急轉彎就大傾,差點沉,所以就不敢再開了,就乾脆拆了遙控設備給準備開工 ...

1:200的旅大改成功的例子不少。无论是大 陆还是港台还是国外。上层有许多地方都是双塑料板叠加的,可以减重。电机和电池的选型要有所约束。如此可以爽跑。

图片转自台湾塑胶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0的旅大改成功的例子不少。无论是大 陆还是港台还是国外。上层有许多地方都是双塑料板叠加的,可以减 ...

完美!只能說我功力不夠

楼主:
楼上都是高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邦克山建议双050配10a/20a不带刹车的双向有刷电调,2s400mah锂电,小型化接收机如天地飞四通,乐迪6通,dsm ...

非常感谢指点,初次玩船,主旨是拿邦克山练习以熟悉传动、防水等基本知识,所以电机还是沿用了原配130,今天拍了个20A双向无刹车电调,我控是天七,还多余一个7收正好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因為我的就是180直出的,沒有經過齒輪箱,機動性很不錯的,推薦給你試試

感谢兄台推荐,从下一艘开始全部直传

楼主:
船舵切了个小角,棉线绑上2MM碳杆AB胶伺候,视觉很差很差希望能用

签字笔杆做套管

舵机摇臂正好套进笔杆,可惜上了AB胶后才想起没往笔杆内注油,希望不进水

9G舵机放着高出机舱

本没打算甲板开孔,那只能考虑放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