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螺仪减震问题

楼主(2016-06-07):
你们说想完全隔绝机身传递给陀螺仪的震动,能不能先粘一片双面胶,然后在上面粘个硬币,然后再双面胶,然后才陀螺仪

网友A:
干嘛夹硬币呢。那能起到减震作用吗,减震的办法就有好多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夹硬币呢。那能起到减震作用吗,减震的办法就有好多额

能教我几个减震的办法吗 让陀螺仪感觉不到震动

网友:
现在的陀螺仪算法已经很抗艹了,我都直接3M双面胶粘上,还是把鸡调好靠谱,多轴用GOPRO硬挂中心板前方轻微果冻就OK,电直挂尾桨地面K8测试油门全程不过3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教我几个减震的办法吗 让陀螺仪感觉不到震动

如果你实在是想让陀螺仪感受的震动小点,夹硬币有效最好是1块的钢币,另外你如果不加重陀螺仪本身的重量夹硬币也没用

网友:
现在用K8 2000多震动照样飞~是以前用GP780的年代才夹硬币减震的-3-

网友B:
用不着,粘太厚反而会影响陀螺仪灵敏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不着,粘太厚反而会影响陀螺仪灵敏度

多来几片3m胶不就好了。

网友:
还是先把机身的震动排除了之后再说陀螺仪的减震吧。

网友:
k8原配那块胶就足够了,其他的靠排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来几片3m胶不就好了。

就是怕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