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机的搭配

楼主(2016-06-07):
     请问大家,穿越机电机的搭配问题,我现在用2204  2300kv  使用6045桨  电调用20A的  电池用3s  2200MAH  机架 280轴距    飞机起飞重量在597克  现在飞行,电机发热巨大手摸上去烫手的很,正常吗?   这样的配置我用什么动力配什么桨好些呢?大家推荐款合适的电机,多谢了。

网友A:
电机用朗宇X2206S超级暴力。不到3分钟飞完电机是温的

网友B:
和你配置一样电机是温的

网友:
肯定不正常

网友:
电机螺丝是不是用的太长了?换短点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你配置一样电机是温的

你的电机是什么牌子的,起飞重量多少呢?用多大的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
3s动力 6045桨 配全重600克机身,桨面阻力过大,超出电机最佳扭矩输出就会过热。降低桨直径或螺距会好些,比如5045或6030,初期配多种规格桨多实测,以正常油门飞行下来续航时间中等偏长,电调电机微热为最佳,
而且根据电机规格2204,2300KV,这样的电机适合高转速低扭矩,机身较轻的情况。若总重量600克以上,更好的搭配可以是2204-2206,KV1900以下的电机,3s动力配5吋桨,4s动力配4吋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机是什么牌子的,起飞重量多少呢?用多大的电池,能飞多久?

是致盈2204 kv3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机是什么牌子的,起飞重量多少呢?用多大的电池,能飞多久?

错了是kv2300

网友:
1500 35c和2200 25c悬停10分钟,平常飞大概6分左右

网友A:
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