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性能接近的舵机能混用吗

楼主(2016-06-07):
三个GAUI GS511
舵机
,其中一个坏了,理论上来说三个要用同一品牌型号的舵机,本着省钱,想把坏的换成亚拓 DS515M,看了下参数,基本一样,不知可行。

网友A:
你反正手上有舵機,你裝一下,用一下,就有結果啦,不用問

网友A:
有沒有見過人家斜盤的三個舵機是不一樣的?
我沒見過

网友B:
以前90度斜盤好像可以這樣搞?

网友C:
没什么要求的话照用可以的~

网友D:
用一下就知道了,等你结果哟

网友E:
可以试一下,不影响就飞

网友F:
地面试一下,要保证行程一致

网友G:
其实很难感受到明显的区别

网友H:
剧烈飞行不建议 舵机由于性能不同 对三轴命令的执行会不同步 一般练习应该没问题 保证行程一致即可

网友I:
基本可以,应该可以

网友J:
这还真没试过

楼主:
还是不尝试了,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K:
2个一样的放在副翼和螺距,单独一个放升降。

网友L:
虽然没试过,但直觉觉得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