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I6增加3.5mm耳机插座玩模拟器

楼主(2016-06-07):
一直想把天9加一个3.5mm的耳机插座,专门用来模拟器,可是怕改坏了,最近刚好有个福斯I6,尝试先给I6加一个~~
1、前期准备,3.5mm的耳机插座,路边店里3块钱买的~

2、福斯I6,已经刷成10通,用的一代的接收机,效果挺好~~

3、拆机ing

4、这个就是原来的查模拟器的插口,研究半天不知道那跟线是PPM输出。

5、先找耳机插座位置,这个天线旁边的位置刚好,啥也不碍事。。打孔,试装。。效果挺好

6、外边看也不错

7、位置选好开始接线,接线过程省略1万字,悲催的表没点了,只能那线一个一个位置试,开始地线和PPM还焊返了,飞的时候 飞机自己会打转,
以为是线路问题,正准备放弃呢,又拆下来反下试试,嘿,还好了,果断用渣渣的焊工焊好。。。AB胶把插座固定。。。

完工后的效果图,完美,测试正常,改天闲了把天9也改了:

网友:
这样确实方便了
<

网友A:
再加个MP3的卡槽里边放个MP3板子。。。可以边飞边听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MP3的卡槽里边放个MP3板子。。。可以边飞边听歌

真是好主意~~

网友(2016-08-21):
可否给个接线详图,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这么热闹,结果耳机插座怎么没有焊线?

PPM输出难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