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正飛和倒飛的新手問題?

楼主(2016-06-07):
因小弟正飛四面懸停已經練習得差不多,所以想試練倒飛四面懸停~
但現在有一概念問題未清楚所以要問清楚,
首先小弟練習正飛四面懸停是在3D普通模式,油門曲線是0.25.50.80.100,代表是用遙控杆的整個圓形來控制正飛,
但如果要練倒飛四面懸停,是要打開3D特技模式,油門曲線是100,75,50,75,100,代表遙控杆下半圓控制倒飛,上半圓控制正飛嗎?
想問我到現在所說的事情正確嗎?要練習倒飛四面懸停只能夠用下半圓控桿來練嗎?
還有想問我見大部人現在都是設定3D特技模式油門曲線是全100~那麼沒有油門升降是如何做出升解直昇機呢?
請師兄指教

网友:
思路是正确的!
不过油门曲线貌似低了一点!
一般来说应该是
0  40  60  80 100 可以适当变动一点
3D的话就  100  90   80   90   100,也可是适当变动一点 ,但是中间和两边的油门值不要相差太大!
人家3D全程100的话也不奇怪,你先不考虑这个,等你飞到那个阶段,你恨不得把油门设置到全程200~

油门通道是和螺距通道联动的。。。油门固定了,自然就是靠控制螺距拉!

网友:
很久不見

网友A:
普通模式就不是 3D,沒人叫 3D 普通模式,

-----------------------------

普通模式是不能倒飛的,因為普通模式的設定,都是正螺距,也許有負一或二度的負螺距,但負一二度的負螺距是不能作倒飛用的,

----------------------------

當打了 IDLE ,特技模式,那螺距就會變做特技模式的螺距,不會再像普通模式的,

很多時就是搖杆下半部是 0 - 負十一度,上半是 0 -正十一度,

你玩模擬,就知道分別了,

你連這也不清楚的話,千萬別拿真機來玩 IDLE 3D特技模式,

會死人的

----------------------------

也不要設 3D 特技模式的螺距,也不要碰 3D 特技模式那開關,

一樣會死人的,

多研究清楚了,多玩模擬器,真的明白了才搞真機,

別小看小雞雞,一樣會流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模式就不是 3D,沒人叫 3D 普通模式,



小弟可能真的資歷小,因小弟的小雞雞是K110,所以可能在說明的時候有分別,因在K110是將它分別叫3d和6g模式的,所以在3d模式玩時[不會開特技模式]我就以為是在玩3d了,而且在3d普通模式玩可能真的不能倒飛因小弟未試過所以不清楚,但最起碼是所有正面自轉也要自己打陀桿分清楚,不會像6g那樣有陀螺儀幫你修正,所以小弟就覺得這樣已經算是在玩3d模式了。

网友B:
只是练习倒飞悬停,第一个3D模式个人认为,没必要这么高的油门曲线,55  55  50  55  55就够了, 这样电池耐飞,动力又不是很暴,对心里压力也小
第二个3D模式可以把油门定高点,做其它动作。

网友:
110用55油门飞不起来吧

网友:
反正我的100S,55油门可以飞,50油门也行

网友C:
我的110普通油门0   25   50    75     100   ,为什么在模拟器里,我的遥控器油门在中间,模拟器里油门在中间靠上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10普通油门0   25   50    75     100   ,为什么在模拟器里,我的遥控器油门在中间,模拟器里油门在 ...

這是模擬器設定了倒飛油門,因如果你要玩倒飛油門調校會變成V字的,因你玩得模擬器當然是要玩倒飛啦?所以這個設定沒有問題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练习倒飞悬停,第一个3D模式个人认为,没必要这么高的油门曲线,55  55  50  55  55就够了, 这样电池 ...

這個設定我也沒有試過,可以設定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