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大胖子FPV掉海里大难不死

楼主(2016-06-07):
昨天看天气还不错 云比较低,就想着试试看能不能穿个云!  结果爬升到500米的时候 电机突然停止转动了,于是第一反应就是打返航,可是仍然不转(返航有效果就是没动力)然后又关控再开还是不转,无奈只能往最近的陆地滑翔,好在当时是退潮时间,飞机掉下去的地方已经距离陆地很近了 没有水,差不多半小时后捡回飞机完好无损,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在500米高的时候电机停止转动?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的时候我以为是没有设置失控保护失控造成的。 求大家解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怀疑是飞控限制高度 和遥控器限制高度(D10)

附上照片和视频

网友A:
你的什么飞控。我的pix停转 又恢复

网友:
换个飞控

网友:
负载情况下,电压过低, 电调 保护了。。不关电机的事。

网友:
飞控吧,遥控怎么限高?

网友B:
你的遥控犀利了 会限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什么飞控。我的pix停转 又恢复

F2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遥控犀利了 会限高的

好像是电调过热保护的问题  换个电调再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调

楼主:
有可能是电调过热导致的,已经解决了

网友C:
用的是什么电调?配置啥电机和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电调?配置啥电机和桨呢

XXD 30A电调  朗宇2216 1250KV 马刀9060桨

网友:
弄个  好点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