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HSD的90涵道F16 主翼能拆么?

楼主(2016-06-07):
求教下哪位知道HSD的90涵道F16白板 的主翼能拆卸么?如果不拆的话,去飞场车子不好装啊!绑车顶,JJ会不会管?

网友A:
不能拆,除非你自己改装。我的是把头锥与翅膀二边的导 弹搞成可拆式的。

网友:
拆毛线  总共翼展才那么点大 和机身长度比较起来 那不值一提 能撞线机身 机翼就没问题

网友B(2017-02-12):
引用 网友A:
不能拆,除非你自己改装。我的是把头锥与翅膀二边的导 弹搞成可拆式的。

导 弹可拆卡件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 弹可拆卡件怎么弄的

涂装前翅膀和导 弹都粘上木片,然后各用二颗自攻螺丝固定。头锥用的是强磁铁。

网友:
论坛搜下,有几个帖子是改了可拆的。

基本思路是买能套上机翼加强铝管的碳纤管,对插后的固定就各显神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