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 出问题了,坏了, 提示 82 错误码

楼主(2016-06-07):
充电器大概平衡功能了1、2个小时,突然报警显示safety code 82。然后无论充什么电池都这样了,即使不插电池,开始是好的,过几十秒也会出现82错误。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意外断电,电源没有问题,换过电源试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急。

网友A:
准备半年以上的返厂时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半年以上的返厂时间就好了

资讯了一下售后流程,3年前就扔掉一只PL8了(能修小毛病而已可是我出了该出的钱给我这个流程,谢谢伺候不起)

网友B:
他们就是不让你知道故障在哪。然后你返修他就跟你胡说故障坑你钱,不如扔了换一个故障率低的或者售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