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为什么我的机子低油门线性好,高油门不好,感觉不够暴力

楼主(2016-06-07):
配置220机架,2300KV4S20A电调感觉低速油门很好,百分70以上油门的时候感觉线性不好没有力一样,是什么原因,不晓得是不是飞控没调好还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应该是电池电调到极限了

网友:
同上,或者用飞控重新校对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电调到极限了

硬件配置可能性不大,我怀疑可能是飞控没调好。

网友B:
调一下遥控的油门曲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一下遥控的油门曲线试试

谢谢,飞控油门需要调吗

网友:
油门曲线一般默认都是0%的 除非楼主自己动过

网友:
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调下油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