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亚(Daya)680 新机视频

楼主(2016-06-07):
Daya全新机架,多处细节创新,专利金属折叠件,试飞视频。
?from=y1.7-2

网友:
抢楼
大片终于出来了

网友A:
一直在用daya 550. 不过就冲视频里那个单薄的马达支架, 我就不会买这款。 。  另外飞控盖子没啥作用, 就是个累赘也不是很好看, 我那个直接拆了。  那么个软软的塑料, 拿着放着都怕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daya 550. 不过就冲视频里那个单薄的马达支架, 我就不会买这款。 。  另外飞控盖子没啥作用, 就 ...

可能是视觉原因,不少人都对这个电机座表示很单薄,我特意量过厚4mm,这可是全铝件,对几公斤重的机身可以说豪无压力
上盖装饰板一直是我提拿机架的着力点,嘿嘿,再说炸机了对飞控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视觉原因,不少人都对这个电机座表示很单薄,我特意量过厚4mm,这可是全铝件,对几公斤重的机身可 ...

就是因为盖板的位置在重心, 除非用dji飞控, 其它apm px4飞控一概装不了盖板, 装了就很难拿。
4mm又如何, 关键部位那样处理, 就用螺丝拧住, 应力全部集中在直角的根部,断又不是断这个4mm铝板。 我敢打包票你不敢抓着一个电机和电机座平举这台四轴。 daya550就没问题。
为了折叠妥协了机架强度, 我是肯定不敢用。。。。

网友:
看着还行

网友C:
达亚又出新机架了,达亚的质量还是不错的用过550机架,这个电机座看着确实有点单薄还有这种管夹好是好不过上紧有可能夹裂碳管要是在有个铝合金碳管内套件完美了。

网友D(2016-07-08):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盖板的位置在重心, 除非用dji飞控, 其它apm px4飞控一概装不了盖板, 装了就很难拿。
4mm又 ...

我也有一台 全重2.9kg 带电池 带云台  就抓一个电机做把机器提起来了

网友:
用4108 370kv  2.9kg  15寸桨 30% 油门就上天了 飞3分钟电机就过热了
pixhawk posthold根本控制不住
接下来要换12 13寸桨试试

一样配置2.8kg的qav540 13寸桨 6S8000能飞25分钟 这台还没时间测试
另外Daya 680 还有不少设计不合理的地方 要自己另外开孔 云台板也很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 全重2.9kg 带电池 带云台  就抓一个电机做把机器提起来了

你那叫抓电机臂。 不叫抓电机座。 上张抓着那个铝合金马达座平举的照片来瞧瞧

网友(2016-08-07):
我个人感觉电机座就挺好的

网友:
最近想入手,不知效果好吗

网友:
想直接买一个,有想自己组装一个

网友:
飞起来稳吗?

楼主:
兄弟、视频应该可以回复你的问题吧?

网友:
飞了几个小时总结一下
http://pan.baidu.com/s/1hswhCWk

机架的设计不错 折叠后体积很小
用13寸木浆 3kg左右 4108 370kv 6s 8000mah能悬停30分钟到3.4V
悬停电压13-14A 这效率看ESC 用blheli固件 开damped light+把motor timing 调med low 会比damped light 关了+motor timing 调med 省电2A左右
慢速飞行视频很稳
肚子内空间很大
机臂的强度绝对够

折叠件早晚会被磨光 每次都要起飞后慢慢地空空中转几圈回来看看那螺丝有没有松 然后再拧一下 基本都会松
没有碳纤维管末端的加强环 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炸鸡没这东西的话整个机臂就废了
云台挂架设计不好 小炸一次后那2个金属挂架就断了 那2 金属挂架不是CNC的 是power的 小炸的原因就是折叠螺母松了
自己画了CAD叫淘宝加工了 下压式的智云在高速飞行的时候还会有点晃 (类似自己画的板在xugong机架上20m/s 抖都不抖一下)
为什么会晃呢 其实是飞机机身中心板碳纤维太薄 压云台机身会变形 考虑重制机身那2个碳纤维板
pixhawk安装需要在中心板重新打孔
电池托架设计不佳 需要一个垫子  螺丝会陷进电池如果邦太紧 我直接粘一个厚碳纤维板解决
pixhawk 上面那碳纤维板自己画 原带的可以丢掉了

需要智云tiny 2 下压碳纤维3块板的的 PM 会比自带的效果好一点点

楼主(2016-09-08):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daya 550. 不过就冲视频里那个单薄的马达支架, 我就不会买这款。 。  另外飞控盖子没啥作用, 就 ...

最近一直用这架子飞行拍摄,实际使用的结论是,马达座并不单薄,强度和稳定性都没有问题,飞控盖子确实装饰大于实用,改成碳纤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盖板的位置在重心, 除非用dji飞控, 其它apm px4飞控一概装不了盖板, 装了就很难拿。
4mm又 ...

老兄,电机座真不是问题,您这纯是理论分析,盖板承认是有问题,解决办法是换长点的支柱,改碳纤板,比如电池挂板可以放到上面来,孔位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达亚又出新机架了,达亚的质量还是不错的用过550机架,这个电机座看着确实有点单薄还有这种管夹好是好不过 ...

比较之下,达亚机架确实还是不错的,从550,我也一直用它当主装备使用,虽然还谈不上完美,有不少DIY的空间,比如你提到的铝支撑套,不过基础还是挺好的,瑕不掩瑜。

网友(2016-11-01):
楼主加个QQ好友吧,我也想买,咨询一下配置

网友E:
请教大家两个问题哦,我个人比较喜欢达亚680的外观,但朋友推荐H4 680,说达亚做工和设计和加工精度方面比较有问题。
所以我很忐忑,不知道入手达亚是否正确。

二是我目前配置单是:
机架  待定
电机        朗宇4110S 340KV
桨        amazingtech 1555碳纤桨
电调        好盈铂金30A
飞控        pixhawk
遥控器        天地飞9 4096 左手油门
模拟器        凤凰5.0
电池        格氏 6S 12000mah 15C
平衡充        UN-A6 Plus+
控电        天地飞9
配置不知是否有不对的地方?比如电池是否对?动力是否对?我不是很追求续航,希望载重量能大一些。

感谢感谢!

网友(2016-12-08):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家两个问题哦,我个人比较喜欢达亚680的外观,但朋友推荐H4 680,说达亚做工和设计和加工精度方面比 ...

看个人感觉,我两款都试过,感觉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家两个问题哦,我个人比较喜欢达亚680的外观,但朋友推荐H4 680,说达亚做工和设计和加工精度方面比 ...

你的配置二和我的配置一样,不过我的电池是30c的,加云台和图传飞了41分钟

网友:
用的是什么桨?

楼主:
大疆E800动力标配的自紧桨

网友(2017-01-25):
我刚装了一台达亚680 1号和3号电机 机架臂抖 查了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F(2017-03-03):
E800+5200 6s?
续航多久?

网友G(2017-07-15):
我就想问没有用E800动力套装,naza -v2飞控的,我的装好抖得要死,1-3机臂抖成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想问没有用E800动力套装,naza -v2飞控的,我的装好抖得要死,1-3机臂抖成狗

以我的经验,1、3号位换新电机和新桨,有很大可能改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E800+5200 6s?
续航多久?

20分钟以上

网友:
E800+NAZAV2+10000mah 6s  3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