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KST!

楼主(2016-06-07):
吐个槽,不得不说KST板子的焊工。太烂了!已经飞脱焊两个了,电机直接脱焊掉落。。。

网友A:
扔了,这样多危险,你说是吧

网友B:
应该是你的飞机震动太大了吧

网友C:
我大小机都用的kst,自我感觉这舵机很一般,但没遇到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D:
脱焊?这是断了吧!再来张清楚点的照片。

网友:
看热闹不怕事大的路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大小机都用的kst,自我感觉这舵机很一般,但没遇到你这样的情况

等响。。。。。

网友F:
我刚刚入手kst bls815 3只,不要吓我。之前是powerhd的 13mg  几个起落就坏两个。汗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刚刚入手kst bls815 3只,不要吓我。之前是powerhd的 13mg  几个起落就坏两个。汗死

  你放心,最多只會斷舵臂軸

网友G:
这是有原因的!!!是不是山寨的??

网友:
怎麼看起來像是摔斷的?馬達上的極耳都沒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刚刚入手kst bls815 3只,不要吓我。之前是powerhd的 13mg  几个起落就坏两个。汗死

逛论坛不多,但我第一次听说这事。翼博、速腾断轴大马路上跑的不还是很多。我360用的215和515,x5用的815和805x,到现在都没事么。不过人生自古谁不炸,若真是这品牌有问题下回不用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响。。。。。

你以为我是你波

网友:
同样的  也是一样  炸的时候吓我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逛论坛不多,但我第一次听说这事。翼博、速腾断轴大马路上跑的不还是很多。我360用的215和515,x5用的815 ...

看來你真的看貼比較少了,

自從我看到某品牌的舵機輸出軸齊口斷的貼之後,(不是一個舵機,是很多)

我把那品牌已列入黑名單,劣質材料,無良企業

网友:
刚坏了 215  一个 通电没任何反应 就降落时 飞机跳了两下 上第二块电时 起飞把尾桨扫了一下 才发现舵机坏了一个  拆开看 马达好像没脱落 也没看到什么烧了的地方  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215就是这样,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是个BUG,不过寿命挺不错的,第一个215我用在450做锁尾,飞了1000个起落后也是这个问题返厂,后来又进了一个,用微量AB胶把电机和外壳固定起来,现在飞了1200多起落,还在服役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逛论坛不多,但我第一次听说这事。翼博、速腾断轴大马路上跑的不还是很多。我360用的215和515,x5用的815 ...

兄弟,我的舵机发货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我的舵机发货了没有

我靠,这到别人的帖子来聊这个,昨天给你发了啊,咸鱼更新过状态了

网友:
kst非常好用 不要再黑了

网友:
我也觉得kst好用,稳定。

网友:
这个发到厂家应该能解决

网友I:
电机反作用力左右摆动靠两个焊点是固定不住的,得想办法把电机壳固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这样多危险,你说是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飞机震动太大了吧

以后得好好排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脱焊?这是断了吧!再来张清楚点的照片。

板上有洞。。。也有线,应该是断了。震动再大也不应该啊,这么快就over了,也没怎么强撸。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有原因的!!!是不是山寨的??

小罗家的,应该不会山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逛论坛不多,但我第一次听说这事。翼博、速腾断轴大马路上跑的不还是很多。我360用的215和515,x5用的815 ...

有哲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机反作用力左右摆动靠两个焊点是固定不住的,得想办法把电机壳固定住

涨知识了。

网友:
多逛逛长知识

网友J:
我都遭几个了。自己焊上去就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都遭几个了。自己焊上去就是了

虚心求教焊接方法,我曾经仔细看过,貌似是直接焊的,根本没空隙,是一把洛铁搞定吗?另外脱下来拆开后,很难分清电路板的正负极

网友:
新焊工第一天上班

网友K:
全是售后惹的祸,kst其实并没那么差劲的,可售后的牛逼态度硬生生的把一批用户逼到了对手家里。也算是个教训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钱是自己的,想买啥用啥都是自己的自由,没必要黑谁或托谁。好的黑不坏,坏的托不好。

网友:
我拆了315看过   跟215一样的   电机是用胶水固定在壳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全是售后惹的祸,kst其实并没那么差劲的,可售后的牛逼态度硬生生的把一批用户逼到了对手家里。也算是个教 ...

deko没用过,kst用了5年了,感觉不错

网友:
打开上704,振动也不怕。 不上胶估计寿命短。

网友:
kst已经算非常稳定的了,国内持有量如此巨大,难免会出点问题,好好跟售后联系解决一下就行,我个人感觉kst还是非常不错的,kst的销量也说明了这一点,个人观点,不喜勿喷,谢谢。祝爽飞。

网友:
KST就是小作坊的货 ~~~根本没什么品控   很烂很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虚心求教焊接方法,我曾经仔细看过,貌似是直接焊的,根本没空隙,是一把洛铁搞定吗?另外脱下来拆开后, ...

是的,它这个马达我检查过焊点,没有长针脚。用美工刀在马达针脚边缘修一下,让针脚尽量漏点儿出来。就可以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