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升级系列四(波箱)

楼主(2016-06-07):
    转眼玩直机已经两年多了,虽然现在主飞450,对250还是情怀不变!尽管做250的厂商没有再进行升级换代,但随着对直机的了解,自行升级也不难,货币贬值的大环境下,YT也变得不那么高不可攀了!
    把天龙逐渐升级为亚拓,可以继续增加250的乐趣!原因就是零件精度提高后,稳定性大幅提高,转速可以提高到80以上,可以发挥到电机的极限,200w的功率发挥出来,飞碟陀螺效应强烈!绝大部分动作都可以完成了!
    不过前提是电调要用开关BEC3A,30A的电调。215锁尾。
    用天龙尾波箱(皮传),转速不能上65以上,再上震动值大幅提高,导致k8失控炸鸡!
    用飞越轴传尾波箱可以上80,但是飞越波箱设计缺陷导致使用麻烦。前波箱对转齿孔径小,尾轴非常软,轻轻碰草也会弯曲,扫前对转齿。尾轴波箱虚位大要加塑料垫片,整个半成品,折腾的功夫堪比修行!
    波箱轴承有条件最好使用nmb的进口轴承,虚位小
    尾桨夹要检查有无双桨现象,否则要更换尾中联
    亚拓的尾传动系统和天龙、飞越几乎都不兼容,连八爪摇臂都是特有的尺寸,买过方知,邮费交了不少
    但总体来说,亚拓是贵买平用,加上技术提高后也不那么容易炸鸡了,花费其实没有增加多少。
    面临的问题是亚拓经销商好像慢慢淡出250市场,配件齐全的网店不多。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么干的,将天龙250改成差不多是亚拓的DFC250了。
提供的数据受教了,谢谢!
另想知道250用的是什么斜盘舵机?我现在用的是恒吉933领尾是同厂922,但好像用了这个舵机头罩装不上。

网友:
來台oxy3 吧

网友:
同玩250的飘过,亚拓250dfc看说明书螺距只有9度? 和450比手感差一大节,请问LZ用的什么电池,感觉250一点不爆。

楼主:
最大逻辑11度-12度,电池是雷鹏50C850am,要做最大减重,斜盘舵机用8克的银燕数码舵机,可以用14T的电机齿提高扭矩

网友:
雷鹏50c 够不够力呢?

楼主:
50C够不够力?450也只用25C而已

网友A:
楼主说的八爪摇臂是这个吗?我刚好准备想买来换到亚拓上用的,飞越的皮传尾波箱怎么样?想改皮传,求建议

网友B:
感觉这个机子是一个巨坑。。请问楼主,对于一个玩了一年多直机的人来说,随便玩玩的话买个天龙250能行么,其他都不想升级。

网友:
升级十字盘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十字盘电装用银燕,锁尾用215足够了

网友:
一直玩250,从没感觉到坑啊

网友:
個人覺得250是最有趣的級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八爪摇臂是这个吗?我刚好准备想买来换到亚拓上用的,飞越的皮传尾波箱怎么样?想改皮传,求建议

飞越的皮传尾轴公差很大,虚位也大,买4根可能只有一根能用,天龙比他还好一点。皮传前传动总成最好换亚拓,效果立竿见影!后传动有条件就要亚拓的吧!过了新手阶段没必要再折腾天龙和飞越了,只有旋翼头、大齿、机身等一些非传动系统可以用副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机子是一个巨坑。。请问楼主,对于一个玩了一年多直机的人来说,随便玩玩的话买个天龙250能行么, ...

山寨250的确不容易调好,很多人都是被折腾得退出250。只有到操控技术过关了(四面悬停、正飞航线、基本3D翻滚),才能体会到原厂和山寨件的区别,一分钱一分货,真正成熟的机型经得起考验,不过山寨它并不容易,建议山大王们下多点功夫!

网友:
直机少人玩,250更少人玩,250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