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定翼APM飞控 的自稳模式会松杆自动平飞吗

楼主(2016-06-07):
请问固定翼APM飞控 的自稳模式会松杆自动平飞吗?就是那个平衡模式  。

网友A:
只要重心好,平飞不松油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重心好,平飞不松油门就行

是不是歪了会自动回正呀

网友B:
自稳模式会自动平飞,平飞的水平跟你的飞控水平一样,始终保持水平飞行,除了动控制杆控制。但是前提是你的重心要调好。
如果没调好重心,会低头或昂头,这时你可以切FWB定高模式,这个就更好飞了,始终保持在一个高度,自动调整,但是舵量会变得比较小,要转弯之类的要半径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模式会自动平飞,平飞的水平跟你的飞控水平一样,始终保持水平飞行,除了动控制杆控制。但是前提是你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歪了会自动回正呀

前提是摆放飞控的三轴要和飞机的三轴一致并做好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