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型选择问题请教前辈

楼主(2016-06-07):
北极星才70翼展,起飞重量650克左右,已试飞,自己参考了很多前辈翼型制作后由于只能做平凸翼型,所以凭感觉做了个翼型,但不知道性能怎么样,望各位有经验的前辈指点 这是翼型剖面,最高点在重心位置,不知对不对

翼肋这样布局行不行呢?

已经加好了,并用丙烯上了涂装,山寨蓝岱

很薄的翼型

网友A:
有翼型更好飞,我以前做过一北极星翼展一米左右,自己做的平凸翼,起飞重量1100克左右。只用xxd2212kv1000的电机,九寸桨。半油起飞,3分之1油平飞。很慢很悠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翼型更好飞,我以前做过一北极星翼展一米左右,自己做的平凸翼,起飞重量1100克左右。只用xxd2212kv1000 ...

这是我网上买的第二架切割好的魔术板北极星,也顺便买了点几块2MM的魔术板,650克起飞重量,上星期已试飞,现在打算加翼型,但不知道这样加翼型对不对,如果对,这样的翼型,性能怎么样,请前辈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网上买的第二架切割好的魔术板北极星,也顺便买了点几块2MM的魔术板,650克起飞重量,上星期已试飞 ...

直按加边上,效果非常好。立杆见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按加边上,效果非常好。立杆见影

机翼前缘加一点类似KMF翼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按加边上,效果非常好。立杆见影

我的是魔术板做的,上次试飞机翼强度不理想,我又买了2MM的魔术板想加完整的翼型

网友B:
中间垫出翼型,盖上上蒙皮,做平凸翼型,用碳管穿透机身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垫出翼型,盖上上蒙皮,做平凸翼型,用碳管穿透机身加强

非常感谢,我查看了论坛大部分关于翼型的帖子,基本上有所了解,但我不知道翼型最高点在那个位置最合适,还有,我做的翼型厚度薄,因为已试飞了,升力够了,但不怎么好飞,现在主意考虑加了翼型能更好飞

网友:
有个软件,专门帮你设计翼型的,你去搜一下吧。

   ProfiliV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魔术板做的,上次试飞机翼强度不理想,我又买了2MM的魔术板想加完整的翼型

完整平凸翼,kmf翼型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平凸翼,kmf翼型效果不好。

这次我想追求一下速度,所以把翼型做得很薄,这次加翼型主意目的是为了降低风阻,一直都飞慢速机,想适应玩高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