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齿的节奏

楼主(2016-06-07):
刚起飞悬停一会发现声音不对,有点大像大齿刮头罩的声音,下来一看,哎呀我的玛雅,居然崩掉了一颗牙,我怀疑前两天超高温飞完没逆时针转转大桨,导致电机齿一直接触着某个单齿然后就出现以下情况了,(事实不是大齿刮头罩)

网友:
有可能,塑膠的不抗高溫

网友:
还有这事……

网友:
有機會打中沙石

网友:
差个一颗两颗没事,声音大点而已,继续飞

网友A:
GAUI X5 以前也出过这样的事,不奇怪。

网友:
感觉是不是齿轮间隙太小的关系。

网友:
温度太高,

网友B:
看到好多X5都是这样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好多X5都是这样扫齿

扫前没任何征兆

网友:
暗病,换 换 换

网友:
还是那齿的事 好多都是没有任何征兆就扫了

网友:
除了炸鸡会扫齿,空中我还从来没扫过?

网友C:
应该是电机齿间隙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机齿间隙过小

那个可能性已经排除了,现在唯独可能性只有前两天高温天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UI X5 以前也出过这样的事,不奇怪。

那后来原因找出来了没?有点想改斜齿了

网友:
这是齿轮间隙过大原因! 之后我缩小了间隙再也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齿的间隙有点过大,看图片好像只用齿尖三分之二,没间隙也是不可以滴,容易断电机轴滴,留出的间隙是给热膨胀用滴

网友:
齿轮间隙大了

网友:
颜色不对,红的不如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可能性已经排除了,现在唯独可能性只有前两天高温天气

高温也不至于高城这样吧,间隙太大太小都会这样的

网友D:
换 CNC斜齿吧保证不会扫

网友:
注塑的直齿都这个问题,实在不行就上cnc斜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 CNC斜齿吧保证不会扫

我知道,听说斜齿都有个通病,那就是容易坏电机

网友:
你这次确实不是刮的  但不代表  头罩没有刮  之前不知道谁发的一个贴子  肯定是刮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听说斜齿都有个通病,那就是容易坏电机

表示没飞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