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怎样选购船模防水胶带的问题

楼主(2016-06-07):
大家好:各位在使用胶带的时候,是否都是用的一般快递用的胶带,我也是用一般的胶带,可是,撕下来的时候,会残留一些污物在船上,很难擦洗掉,不知道大家是否使用过无痕的胶带,请各位指点一下,应该用什么胶带,可以不留痕迹,谢谢了。

网友:
金手指胶布

网友:
超薄电工胶布 不留胶 杂货店2块一圈

网友:
金手指好用,我的船翻了,泡了半个小时水,捞上来胶带一点事都没。

网友A:
速度不快或者带防翻的话那种黄色遮盖胶带确实可以···也很结实··不留胶···一卷数量也很多···还有就是PVC胶带··超级好用··外观和透明胶带一样··但是不会留胶在船上而且和电工胶带一样有伸缩性··船盖有弧度的地方很容易就可以拐弯粘住····价格也不贵···金手指太贵··电船本来续航时间就端··每次都要换胶带··用金手指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快或者带防翻的话那种黄色遮盖胶带确实可以···也很结实··不留胶···一卷数量也很多···还有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快或者带防翻的话那种黄色遮盖胶带确实可以···也很结实··不留胶···一卷数量也很多···还有 ...

在X宝上搜索了一下PVC胶带,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麻烦你给个具体的,怕买错了,我手上有不少“九头鸟”电工胶布,感觉太厚了,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X宝上搜索了一下PVC胶带,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麻烦你给个具体的,怕买错了,我手上有不少“九头鸟”电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676260008

网友(2016-10-09):
北极熊胶带也不错。一直用

网友B:
透明高温胶带金手指变压器 马达专用 聚酰亚胺胶带3MM—25MM*33M

我买的这种,看不贵买了一堆,用了几年没用完。

网友:
首先买一卷金手指胶带认真地把船粘好,然后每次用小刀片沿船盖割开三面使用,多割少撕,然后随便什么便宜的胶带吧随便使用,达到一定的厚度时把他撕掉留下金手指,实在太脏了全部撕掉从头再来,省心省力!有一卷金手指做底我一年还没用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透明高温胶带金手指变压器 马达专用 聚酰亚胺胶带3MM—25MM*33M

求链接

网友:
船贵还是胶带贵?万一因为胶带造成舱盖打开漏水,烧东西,沉船,那就得不偿失

网友:
3m 1600胶带,金手指不如这个,我在rcgroups上看见老外都是用的3m

网友(2016-11-17):
又长姿势了,好文。

网友:
亲,残胶用柏油清洁剂喷一下就能擦掉了,大力橙,好像9块1罐

网友(2016-12-23):
贴上模型的东西后都会翻倍,直接买鹿头牌PVC胶带的一卷不到一块钱。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3.zUOxL0&id=18676260008

这种留很多残胶啊

网友A:
不会留胶啊···我用的都是这个··不管是玻纤壳子还是碳纤壳子都不存在留胶···也可能夏天温度比较高胶布粘性比较大吧···即使偶尔有些胶用抹布一擦就掉了····

网友:
不要在乎那点胶带钱,用什么胶带要看你船盖结构和材质,任何胶带都存在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留胶啊···我用的都是这个··不管是玻纤壳子还是碳纤壳子都不存在留胶···也可能夏天温度比较高 ...

我买那卷残胶留得太厉害了     丢在一边几年都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