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京亚拓550L对面悬飞练习

楼主(2016-06-07):
小弟初入模型界
目前正在練習四面悬停
纯新人
看了一下4月3号450L首飞
5月1号500L首飞
现在550L飞了半个月了
由于北 京太大。一直没找到组织
没人带,完全自己琢磨
網上偶尔会遇到贵人
请各位前辈看看飞机有什么问题没有
如果有的话还得耽误各位一点时间
稍微指点一下,如何能去掉这些问题
谢谢大家
450L首飞视频

500首飞视频

550L对面悬飞练习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错,进阶太快了吧,550L炸不起,我2年了才开始玩550L,大机真稳。
  练习脚架去了会很轻松。不要冒进,主要是模拟器多练习四面悬停,然后真机实习感觉,以减少玩真机的紧张感。

网友:
北 京哪里的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
北 京北边的 人少
您是哪里的?
不会是jc吧?

网友:
妹子声音好听。。。哈哈哈

网友:
只看了 550L 的視頻,有金魚尾,左擺右擺,

看看有否設  【鎖定模式】FUTABA 的是 AVCS ,JR 的是 T.LOCK

网友:
你太急進了,好多東西都沒有熟,

你就450 ...500 ....550......

現在想在二手區收700,

玩直升機不是斗快升大機,而是玩熟了它的設置,它的性能,

你看你玩550L 了,連金魚尾都沒辦法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进阶太快了吧,550L炸不起,我2年了才开始玩550L,大机真稳。
  练习脚架去了会很轻松。不要冒进,主 ...

我玩了很多年才升級玩550L

楼主:
是的
我在align论坛看见刘的帖子
金鱼尾大致有将近10多种原因
500L金鱼尾的原因找到了
是因为我当时不会拧螺丝
基本都是能拧多紧就多紧+螺丝胶
后来湖北老米说不行
我改成锁住+螺丝胶
现在500L的金鱼尾已经没有了
直升机在机械方面的变故感觉很容易引起各种问题
这或许就是多旋翼火的原因吧
谢谢您的帮助
550L的尾巴还没时间弄
因为我平时只有周末搞这个,今天是因为孩子发烧了,去医院,然后北 京你懂得
回来就3点多了,没去,然后。。。。
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
北 京北边的 人少
您是哪里的?

你认识jc泰斗?

网友:
你太急了,飞机晋级太快了。你要是走3D路线450L最少会倒飞悬停和翻滚才能上500L, 500L是3D最好的练习机 在500上面把3D练好在上550 700等。 飞机是越大越好飞,但是有些东西你不会 在大的飞机也是一样 练不出来。只有在小机飞出了感觉你在上大机才会感到有很大的区别。

楼主:
是的 我也发现了 450L最好练习用了 550L其实很好飞

楼主:
jc就是 经查 啊
北 京现在管的这么严。。。。

楼主:
以下内容转自亚拓台湾

一.機械部分 :

 1.從旋翼頭到尾傳..是否有螺絲鬆脫?
 2.尾旋翼夾T 頭螺絲鬆了(這要拆尾旋翼下來才知)
 3.尾旋翼夾內培林受損?
 4.尾齒箱左右側板培林是否受損?
 5.螃蟹夾是否有鬆脫?
 6.尾軸滑套是否滑順?
 7.尾伺服是否有固定好?
 8.尾伺服拉桿是否成一直線,球頭是否有虛位或角度未確實平行於舵片.
 9.尾軸傳是否有振動? (可以拆主槳,後加油門,手握住試)
 10.尾軸是否有上油? (有時上了油,油膜硬化反而會造成滑套不順)
 11.尾伺服中立點是否合宜?
 12.陀螺儀尾舵左右極限未設定合宜.
 13.CCPM伺服器掃齒/虛位造成機身震動.
 14.尾伺服器掃齒/虛位.
 15.尾齒箱是否變形, 或影響到尾軸軸承座的固定?
 16. 尾旋翼有掃到.

以上原因,都有可能產生金魚尾.

如有尾震, 可拆尾槳再試一次.
如果拆了尾槳就沒震,那應是尾槳、或尾齒箱各個培林或尾旋翼夾培林
如果震度一樣,就有可能是軸傳桿共震或或軸傳桿培林問題。

運轉順暢也是要注意的點,如,

1、馬達齒隙過緊。
2、主軸不滑順。
3、前傘齒培林未至定位。像照片中前傘的前培林有推到定位。
4、主齒/尾驅主齒有波浪狀。

二.以上如有原因造成機身震動,也會影響陀螺儀,進而產生金魚尾.
 如果機械部分沒問題, 則用泡棉式雙面膠重新固定陀螺儀.

三.遙控器陀螺儀感度/ 三軸陀螺儀尾舵設定未合宜.

建議先從機械問題查起, 因為一開始如改陀螺儀泡棉,有時只是把潛在問題隱藏起來.

如果右自旋會尾彈

-----------------------------------------------------------------------
1. 從尾舵機-拉桿-L臂-尾波箱檢查一下,可能有零件鬆脫
2. 尾中立點不正確(中立點,尾軸滑套應要有2-3度右自旋尾螺距)
450級要有4mm夾角,700級約10mm夾角。

http://forum.align.com.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566

楼主:
以下内容转子台湾亚托论坛

一.機械部分 :

 1.從旋翼頭到尾傳..是否有螺絲鬆脫?
 2.尾旋翼夾T 頭螺絲鬆了(這要拆尾旋翼下來才知)
 3.尾旋翼夾內培林受損?
 4.尾齒箱左右側板培林是否受損?
 5.螃蟹夾是否有鬆脫?
 6.尾軸滑套是否滑順?
 7.尾伺服是否有固定好?
 8.尾伺服拉桿是否成一直線,球頭是否有虛位或角度未確實平行於舵片.
 9.尾軸傳是否有振動? (可以拆主槳,後加油門,手握住試)
 10.尾軸是否有上油? (有時上了油,油膜硬化反而會造成滑套不順)
 11.尾伺服中立點是否合宜?
 12.陀螺儀尾舵左右極限未設定合宜.
 13.CCPM伺服器掃齒/虛位造成機身震動.
 14.尾伺服器掃齒/虛位.
 15.尾齒箱是否變形, 或影響到尾軸軸承座的固定?
 16. 尾旋翼有掃到.

以上原因,都有可能產生金魚尾.

如有尾震, 可拆尾槳再試一次.
如果拆了尾槳就沒震,那應是尾槳、或尾齒箱各個培林或尾旋翼夾培林
如果震度一樣,就有可能是軸傳桿共震或或軸傳桿培林問題。

運轉順暢也是要注意的點,如,

1、馬達齒隙過緊。
2、主軸不滑順。
3、前傘齒培林未至定位。像照片中前傘的前培林有推到定位。
4、主齒/尾驅主齒有波浪狀。

二.以上如有原因造成機身震動,也會影響陀螺儀,進而產生金魚尾.
 如果機械部分沒問題, 則用泡棉式雙面膠重新固定陀螺儀.

三.遙控器陀螺儀感度/ 三軸陀螺儀尾舵設定未合宜.

建議先從機械問題查起, 因為一開始如改陀螺儀泡棉,有時只是把潛在問題隱藏起來.

如果右自旋會尾彈,
-----------------------------------------------------------------------
1. 從尾舵機-拉桿-L臂-尾波箱檢查一下,可能有零件鬆脫
2. 尾中立點不正確(中立點,尾軸滑套應要有2-3度右自旋尾螺距)
450級要有4mm夾角,700級約10mm夾角。

http://forum.align.com.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566

楼主:
转自台湾亚拓

如果感度再怎調高,停懸時尾仍會慢慢右偏。
---------------------------------------------------------------------------
尾舵中立點未適當,(中立點,尾軸滑套應要有2-3度右自旋尾螺距)

如果左自旋,可能有以下狀況.
---------------------------------------------------------------------------------
1. 陀螺儀靈敏度太低,調高靈敏度.
2. 遙控器 Rudder sub trim 及 trim 都要為 0
3. 尾舵中立點未適當,(中立點,尾軸滑套應要有2-3度右自旋尾螺距), 中立點調校可參考文章文末有說明.
4. 送電時,陀螺儀啟動時未在平地.

瞬間大P, 或 +-P 尾舵會金魚尾
---------------------------------------------------------------------------------------------
大部分+-P鎖不住的原因.

正負P在變化時,負載變化量或電池供電力不足,讓馬達轉速掉下來.這時因轉速不夠.所以鎖的力道不夠,尾舵便往右,接下來轉速拉上來了,尾舵轉速夠,又鎖回去.於是又往左.於是 idle 上下跳,轉速一直在變,雖然油門是一直線. 但如果 P 慢慢推到大P 應鎖的住.

不過下列都是可能原因,要一個一個抓,我會從幾個方面下手.

1.電池 : 主要是因為電池如果C數太低, 出力不足.自然無法提供所需的電流值.
2.機械部分
3.3GX / Gyro 調校.
4.如果 1,2,3 都沒有問題,則考量換大一級舵機.(原舵機有可能力道或速度不足)

快速的抖動

如果幅度小且快速的抖動, 如每秒多於三次以上的抖動.那表示P增益(正比感度)太高.建議以一次五單位調降,如果調降數之仍沒有改善,應檢查機械結構,伺服行程等.

慢速的小幅抖動

過高的 I增益會造成尾部旋轉翼小幅的抖動.大約每秒1-2次.如有此問題,則以每次5單位調降 I增益。另外, I 增益是跟尾舵集體螺距補償是成反比的,所以如果 I 增益提高了,尾舵集體螺距補償是成反比就要降低,反之則要調高.而如果 I 增益降到40仍然無法解決問題,應回頭再檢查看是否尾伺服舵臂孔位太內側.以及機械結構等問題.

尾舵感度的測試動作

尾舵感度我會依 Normal, ST1, ST2 做下列測試.

1.停懸 (Normal, ST1)
2.左右橫移 (Normal, ST1)
3.左右高速航道急彎 (ST1)
4.大P上下直拉 (ST2)
5.前/後滾翻. (ST2)

再視狀況調出適合的尾舵感度.
1,2,3,4,5 照順序來, 因為前後會有關係.如前有問題,接下來步驟也會有問題

尾中立點的調整

在三年多以前, 配合3GX程式在調整中立點時,是以尾軸滑套左右行程相等為原則。而二年前開始 3GX 跟現在的 Gpro 都在程式上的改變建議要有一定右旋螺距,所以在調機時尾槳對摺會建議 450/500級要有4mm的夾角,550~800要有10mm的夾角,並以這為基準點昇空試機。部分直昇機機械結構,可能因要有右螺距而使左右行程差異過大時,還是要有以右螺距為優先,左右行程相等次之。

右螺距不足時,就算尾感度再怎調高,在停懸一段時間後,尾巴也會慢慢往右外翻(慢慢逆時針轉),這時尾拉桿要再縮短一圈應就可改善。反之如果右螺距太大,則感度再怎低,尾巴也會慢慢左偏,這時尾拉桿要再拉長一圈再試機。尾旋翼產生的有效側向推力如能平衡主旋翼因旋轉產生的反扭力,這時直昇機尾巴就會鎖定在你要的位置。這然而夾角要調很大才能鎖住時,重點在要更大的右螺距才能平衡,也就是整體的尾效率下降。這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 機子的尾傳比低於4:

如亞拓600尾傳比為3.85,700級為4.75。於是600要靠較高的轉速才能有好的鎖定效率。

• 機械的磨損:

如尾波箱培林,尾軸滑套,T型臂(螃蟹夾),八字環,到尾旋翼夾的虛位是否變大? 過大的虛位除了可能要推更大的螺距才能鎖住外,同時也可能出現慢速金魚尾或尾彈的狀況。

• 尾槳的磨損或槳面產生的推力不足:

合適的尾槳有助於提高鎖尾效率,槳形,槳面都會影響。 中立點因以上各項可能因素,而須要更大的右螺距才能鎖定時,同時間也會影響直昇機右旋的效率,致使左右自旋速度不一等副作用。

或者450過去尾單推,因八字環過長, 致使有效的右螺距不住而鎖不好, 於是後來才建議換雙推的短八字環, 主要在同一位置,可以有更大的右螺距,來提高鎖尾效率, 這也是種方式

网友:
带头罩会对你姿态掌握更有帮助些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好多理論

网友B:
感觉550l转速有点低

网友:
善意提醒:新手别飞不同机型,修起来太累,容易退

网友:
JC成泰斗了?

网友:
看完!这那是新人,对头飞这稳?我飞6年也没这水平。

网友:
飞直机!能飞起来就是胜利。

楼主:
直升机还是动手要多一点才好!
谢谢您的指点
我再抽时间搞一下!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550l转速有点低

好的
我会把螺距再减小一点
飞一下
用心感受一下区别!
谢谢指点

楼主:
因为没有老鸟带!
我也就只能是上视频让大家指点了!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一下!
450L,500L是自己组装的,450L炸过三次,500L炸过一次!
550L是收的前辈的,据说以前V'bar飞,我现在三款都是Gpro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会把螺距再增大一点
飞一下

550l正负螺距现在是多少?

网友C:
大校向我敬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校向我敬礼!

泰斗好!

网友:
550的悬停时间挺长的

网友:
那么6,我半年才上的550

网友D:
哥,你太厉害了,只会对尾悬停,请问你飞550没心跳加速,手控制不了的在发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校向我敬礼!

我开始也以为是在说你!

楼主:
我在北 京北七家这边 这里环境好人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你太厉害了,只会对尾悬停,请问你飞550没心跳加速,手控制不了的在发抖?

首飞确实很紧张 500L摔过一次

楼主:
酷哥,今天把把螺距调整的小一点,然后感度调大,金鱼尾基本没有了!
谢谢酷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