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两秒抢到

楼主(2016-06-07):
感谢论坛!以及网速
碰巧刚入手单反,来几张靓照

网友:
恭喜恭喜,我也有一个。

网友A(2017-01-12):
大兄求教下,单片机代码啊,就是15F104W,当遥控通道开关低电平继电器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兄求教下,单片机代码啊,就是15F104W,当遥控通道开关低电平继电器的代码,

代码可没时间给,只有思路,外部中断结合定时器测量脉宽(这部分代码我貌似贴过),脉宽低于1500us就是低位,然后控制继电器相应的IO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可没时间给,只有思路,外部中断结合定时器测量脉宽(这部分代码我貌似贴过),脉宽低于1500us就是低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