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带的mb跟零售的m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6-07):
如题,使用上有区别吗?还有可以升级一键就机吗?有谁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A:
没区别 有区别的地方是亚拓版的就是打了个ALIGN的标,都是4.1.5版本的带定速 都可以升级一键救机,需技付99欧元,折合RMB 75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区别 有区别的地方是亚拓版的就是打了个ALIGN的标,都是4.1.5版本的带定速 都可以升级一键救机,需技付99 ...

商家说升级要寄回代理处升。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商家说升级要寄回代理处升。是这样吗?

寄到哪里那是商家的事了,有的商家直接也可以升级。你要升级直接买升级好的,最好自己去升级,TB就卖升级线的  线个软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到哪里那是商家的事了,有的商家直接也可以升级。你要升级直接买升级好的,最好自己去升级,TB就卖升级 ...

只要有数据线就可以自己升级了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有数据线就可以自己升级了是吧

去官网下一个软件 注册一个帐号 就可以了。升级要支付99欧元 如果你有VIST卡就可以直接付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一个软件 注册一个帐号 就可以了。升级要支付99欧元 如果你有VIST卡就可以直接付款

谢谢啊。没有VIST。看来还得找人代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