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一般的怠速是多少

楼主(2016-06-07):
大家一般怠速是多少,最低油门是多少。能交流下吗?感觉飞机高度老是降不下来

网友A:
不要怠速 motor stop 你可以开airmode

网友B:
怠速一般高于起始脉冲信号40个点,比如我的电机1021开始转我设置的怠速就是1060左右

网友:
怠速?炸一也立马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怠速 motor stop 你可以开airmode

高手们都是不用怠速的吗?油收到底就没有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怠速一般高于起始脉冲信号40个点,比如我的电机1021开始转我设置的怠速就是1060左右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怠速 motor stop 你可以开airmode

airmode 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airmode 有什么用?

可以在你油门收到底时保持一定怠速

网友:
尽量不要用怠速,当然没有怠速在油门低位无法保持飞机姿态。这个自己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