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车台装好,来学姿势

楼主(2016-06-08):
没买启动器,本来想用牙刷拨拨,但冷拨了两下,发现没用手方便,各位老鸟,手拨的话操作要点是啥,怎样才能避免打到手? 三叶25级手拨应该好启动吧?

网友A:
还有用牙刷的,第一次听说,呵呵。
25级小机器,带个手套直接拨吧。刚启动时力也不大,打着也不痛。
拨的手势很关键:以肘为支点,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在3点钟方向靠在桨的下侧,用力向左上画弧拨桨,同时以手碗为轴,手掌带动两手指向胸前收回。
装桨的要点:桨完全与地面垂直时,活塞刚好到上止点。好处是:一是好用力;二是着陆如果桨停转,桨处于水平位置,桨不易扫地。
先空手练熟,再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用牙刷的,第一次听说,呵呵。
25级小机器,带个手套直接拨吧。刚启动时力也不大,打着也不痛。
拨的 ...

带手套拔不妥!
其它的应该正确,差不多三十年没搞过了,都有点忘记了。
以前买银燕压燃发动机时有教程,人向发动机时桨是反时针运转的,安装桨时应保证桨与地面水平时正好进入压缩行程,桨与地面垂直时活塞到上止点。
装好后,从进气口注一两滴油料,空打两下,压然机就调缸盖上的反压杆,热火式的加上点火杆,调桨到与地面水平装态,用食指与中指勾住桨叶最宽处快速向左上提起,一次不成耐心等桨停下来后重复上面的过程,你会发现拔完桨后手指完全离开了桨的运转平面,所以不会打手。
为什么说不要带手套呢?!因为万一手套有脱线而又成功发动起的机器桨叶很可能带着线运传会严重伤害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用牙刷的,第一次听说,呵呵。
25级小机器,带个手套直接拨吧。刚启动时力也不大,打着也不痛。
拨的 ...

老兄的回复总是最有含金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手套拔不妥!
其它的应该正确,差不多三十年没搞过了,都有点忘记了。
以前买银燕压燃发动机时有教程, ...

我纠结带不带手套主要是感觉手套容易打滑,反而容易误操作,就像开车不带手套一样。手冷拨了几下,感觉姿势正确,手指很快就脱离桨的运行面,应该不至于太危险。
如果25级打到只是痛一下,那就没啥问题了,以前还怕把手指头削掉了。
不过压燃式发动机现在都不卖了,老哥玩这个那真是有历史经历,文化底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纠结带不带手套主要是感觉手套容易打滑,反而容易误操作,就像开车不带手套一样。手冷拨了几下,感觉姿 ...

其实凡是用手去操作运动部件都不能戴手套的,你没在工厂干过,年年都有女工因为这个绞断手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凡是用手去操作运动部件都不能戴手套的,你没在工厂干过,年年都有女工因为这个绞断手指的。

拨桨跟工厂操作机械不同,大排量汽油机都戴钢丝手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凡是用手去操作运动部件都不能戴手套的,你没在工厂干过,年年都有女工因为这个绞断手指的。

这么一说想想还真是有道理,以前我父亲的工厂,发生过一起这类事故,后来工厂确实严禁带手套了。

网友:
25级的发动机可以直接用手拨的,被桨打手是每个玩发动机人的必经之路。痛并快乐着。呵呵!

网友:
15-32-40 发动机我都是手拨  主要是感觉比较好,要掌握方法不易打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凡是用手去操作运动部件都不能戴手套的,你没在工厂干过,年年都有女工因为这个绞断手指的。

不戴手套也恼火,我不戴套直接拨桨被桨刀划伤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戴手套也恼火,我不戴套直接拨桨被桨刀划伤过。

我划过的次数多了去了,我那时是压燃机油料是煤油,蓖麻油和乙醚,划破口流血都不觉得疼
为了买乙醚还让人家打电话到单位找领导核实身份
用木桨就好很多了。

网友C:
唉,快快上启动器,群内diy的启动器不用100。无启动器我是不想点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快快上启动器,群内diy的启动器不用100。无启动器我是不想点火了。

手拨更容易感知发动机的异常,不打算上高于25级的大机,估计手拨一下也无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拨更容易感知发动机的异常,不打算上高于25级的大机,估计手拨一下也无妨

但我想法刚相反,觉得排量越小越难手坺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我想法刚相反,觉得排量越小越难手坺启动

今天手拨启动了3,5次,主要是调试过程中熄火,确实不太好启动,搞得满头大汗。但我想拨不好的原因是新手不容易掌握好进入发动机的油量,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其实进入状态了倒很好拨,最后连拨了三次都一次着火,可惜进入状态后点火电又没了。你说的那个启动器在哪里买啊,还是可以省不少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戴手套也恼火,我不戴套直接拨桨被桨刀划伤过。

哈哈,我用的木桨,今天没被打到,整得一身汗,不过动起来就值了,感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手拨启动了3,5次,主要是调试过程中熄火,确实不太好启动,搞得满头大汗。但我想拨不好的原因是新手 ...

点着一次就好着,最烦是点第一次。

网友D:
姿势正确的话 着车 手就离开螺旋桨工作面了 不过 手拨桨 对发动机要求蛮高的 冷车热车 贫油富油 都不一样 多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姿势正确的话 着车 手就离开螺旋桨工作面了 不过 手拨桨 对发动机要求蛮高的 冷车热车 贫油富油 都不一样  ...

是的,这里细节就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