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250斜盘舵机

楼主(2016-06-08):
去年入了个天龙250有副翼空机算是入了个大坑。
朋友友情送了些配件,包括恒吉933的舵机三个,主马达带齿不知型号,配上接收,然后就开始各种炸机的旅程了,这种有副翼的实在不好调!加上零件加工精度及质量实在不能恭维!
现在干脆改成亚拓及飞越的混合DFC250了,就是不知道它的斜盘舵机是用那种型号的,现在用恒吉933的斜盘舵机也可以用,就是三个舵机中装在后面的舵机似乎个体长了点,装上后就顶着头罩的一边了,连头罩都扣不上,试过银燕的9G塑料齿舵机就刚好可以,但这种舵机动作不顺畅,是否有这种短身金属齿数码舵机呢?
还有就是主马达是那种型号,现在用标准马达安装架总是要将两条螺丝滑槽都向内挫出两个凹坑来,才能装上主马达,可这显然是不对的。
请有经验的朋友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08MD

谢谢!我查查看

网友B:
银燕的08MD可以,我已经装了,同样的机身。

网友C:
无副翼豆折腾了,有副翼不敢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的08MD可以,我已经装了,同样的机身。

已购下,应该明天能到,谢谢赐教。
真心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购下,应该明天能到,谢谢赐教。
真心感谢!

我打算用cc3d 加 blheli 两个开源的来搞搞。反正就是折腾。各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副翼豆折腾了,有副翼不敢想象

不试不知道,反正是一个起落下来,该松的螺丝都松了,一边飞一边掉螺丝,都打了胶的!然后就炸机。反正就炸,调各种抖,调好起飞稳定30秒又来

网友:
这个级别只有亚拓能过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的08MD可以,我已经装了,同样的机身。

太搞了!!!
昨天淘宝来的三个舵机居然是二手货,抖啊抖,安装耳还是扩过孔的,还少螺丝,我的天,还有这样的事。
正在联系卖家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搞了!!!
昨天淘宝来的三个舵机居然是二手货,抖啊抖,安装耳还是扩过孔的,还少螺丝,我的天,还有 ...

这么搞,公布商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搞,公布商家啊!!!

店家态度还不错,已经重新补发了货,预计今天能收到;要还是原来的样子,就会公布出来的,并淘宝网上投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搞,公布商家啊!!!

全新的银燕08MD终于到了!这个老板还不错,给我重新发了三个新舵机,晚上换装上了,还真小巧;再也不会顶头罩了。
过两天出去飞飞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试不知道,反正是一个起落下来,该松的螺丝都松了,一边飞一边掉螺丝,都打了胶的!然后就炸机。反正就 ...

你飞得是有多猛   我的只悬停 有些会掉  是因为震动或是太松了    现在很少掉螺丝    实在不行去买1.6的六角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飞得是有多猛   我的只悬停 有些会掉  是因为震动或是太松了    现在很少掉螺丝    实在不行去买1.6的 ...

不是飞得猛!只是飞个悬停,因为没人带,都是自己慢慢调参数,有时能飞得平稳些,有时就完全不行,飞起来就偏航,不断纠正,十几秒就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飞得猛!只是飞个悬停,因为没人带,都是自己慢慢调参数,有时能飞得平稳些,有时就完全不行,飞起 ...

有副翼  必须调重心  重心变了 就不能悬停 会严重跑偏    你应该是这个问题  试试     我试过电池 下置  就无法悬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副翼  必须调重心  重心变了 就不能悬停 会严重跑偏    你应该是这个问题  试试     我试过电池 下置   ...

现在改成DFC加Kbar了。
再试试。谢谢你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