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或者DRL这样的比赛用的穿越机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6-06-08):
迪拜或者DRL这样的竞速比赛,使用的飞机有什么要求,各项指标是什么样的?哪里能买到这些比赛用的穿越机?谢谢

网友A:
就是自己组的四轴拿去参赛了。没什么特别的,要求也就是尺寸范围。图传功率。轴个数(4),电池S数(3S/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自己组的四轴拿去参赛了。没什么特别的,要求也就是尺寸范围。图传功率。轴个数(4),电池S数(3S/4S)

谢谢。那动力和速度呢,动力需要是机重的几倍,水平加速度和最高速度要到多少,才能在比赛中获胜?

网友A:
基本上动力要大到比赛结束时基本上放完。电机2205/2206 机架210~260。电池4S1500~1800。我的配置:机架QAV250 电机朗宇X2206S电调好盈乐天20A(我配错了 建议KINGKONG20A 或者小蜜蜂20A)电池4S1500mAh 桨5040/5045。如果电池3S就桨6040/6045

网友:
主要还是练技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动力要大到比赛结束时基本上放完。电机2205/2206 机架210~260。电池4S1500~1800。我的配置:机架QAV2 ...

赞,谢谢

网友:
机器是次要技术才是真理

网友A:
技术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