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plus怎么样

楼主(2016-06-08):
我看这飞机感觉还不错,飞起来手感怎么样谁玩过,我看又是组装好的,又是皮传的,又省的自己动手,又省的自己改装,相当省事啊,谁玩过这机子开聊聊

网友:
如果就是冲着rtf去的话,这机作为入门第一机问题不大。手感主要看三轴的调整。只要价格能接受,就入手吧
皮传和轴传真心差不多少,反正都不会用原厂配件
轴传买副厂件,尾巴炸一次也就10块钱,也不是每次都炸弯尾管,
就飞行体验上来说,在450这个级别上轴传好过皮传很多(进口大机除外)
其他的问题就是align的舵机太一般,炸了修起来也太贵。电调也垃圾。 还有plus舵机排列有些问题,机械上造成十字盘行动诡异(三轴可以一定程度上修正)

最后的意见是,懒得折腾可以买一个先玩着,然后再配一套山寨450,deko舵机,好赢50a,花牌电机,kbar

网友:
新手入门很不错,到手就能飞,不用折腾

网友:
很好飞  很划算 很好调   我就是这个入门的 就一个扶她吧t6j的控也得小一千吧

网友:
新手的话还 不如让商家组装好,搞个450还不容易,几个电机电调一接,APM更新一下,调整一下就可以飞了

网友:
新手入门的好选择,到手就飞

网友:
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这个,入门级的,飞行手感还不错,就是用料太次了,几乎全是塑料的,想飞450,还是得自已组装,玩到手飞一旦炸机,没有安装维修经验的你会感到无从下手。不推荐。

网友:
真心方便

网友:
发现一个便宜的闲置宝贝!戳进捡漏!#亚拓450 plus DFC 全新# http://a.hjkhjkl.com/F.02Fiy?ut_sk=1.VwkZG8fsvycDAAwQN7vkXpyb_21407387_1467633549792.Copy.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