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3A在F模式自动跟踪环绕

楼主(2016-06-08):
各位高手,我是新手,刚买大疆精灵3A,现还没飞,在F模式想飞自动跟踪环绕,移动设备平板电脑没有数据流量,GPS定位,能用吗?在此谢谢了!

网友:
没敢试,怕炸鸡

网友:
自动环绕不错,可以随心所欲控制高度速度和镜头俯仰,跟踪好像差一点,毕竟没有精灵四的图像识别功能

网友:
环绕可以,跟踪要有GPS才行

楼主:
老师,那平板没有数据流量的G PS也可以吗?我的手机没有流量联上,那GPS 就联不上,那就是说平板也要买那种有数据流量的GPS才可以跟踪。那图传视频高清传到移动设备上也是高清的吗?那平板也要高清屏幕吗?谢谢了!

网友:
找个地试试呗!

楼主:
我平板还没买,想搞清楚打算买。

网友:
都不是基于数据流量的啊,
环绕很好用,飞到要环绕的目标物上方,定点。然后拉升降舵远离目标点一定距离。。。然后走你~和自己手持设备没有任何关系呢
跟随就需要打开手机平板的GPS;额

网友:
环绕可以用,跟随的话就不清楚了。

网友:
平板没有网络没事,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自动环绕很好用啊,但是跟踪在ipad上没调通过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建议楼主还是在周围没有建筑物的情况下用热点环绕
因为人可能判断的不是很准没就怕飞机圆周轨迹上有建筑物就会炸机了。
楼主可以在模拟器里飞飞试试,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练习好了再用

网友:
调用的是手机的GPS,很危险,慎用,我搞过一次差点撞树

网友:
手机上的gps不用流量也是可以用的  平板也应该能用

网友:
楼上都说了,总之很好用,我经常拍一些动态图片,然后合成视频,就用自动环绕,非常方便,比手动飞的圆
注意安全,自动环绕的时候镜头往往朝着目标,侧面有障碍物在图传里看不到

跟随虽然没有4那种视觉那么好,可以室内,但是室外也很好用了

网友A:
怎么玩环绕啊。?精灵4A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玩环绕啊。?精灵4A

智能飞行里面,找环绕,然后先飞远就是控制半径,然后设置速度和方向,之后就可以GO了
全程可以通过打杆来控制的。飞机会保持刷锅环绕飞行

网友(2016-07-08):
引用 网友B:
智能飞行里面,找环绕,然后先飞远就是控制半径,然后设置速度和方向,之后就可以GO了
全程可以通过打杆 ...

网友:
楼主这个热点环绕和平板有没有数据流量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楼主也不用担心。
热点环绕只和有没有GPS和GPS卫星信号好不好有关系。所以还是楼主要看看官网的教学视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