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问题

楼主(2016-06-08):
问一下各位魔友,我这张图纸是不是缺少什么部件,比如说垂直尾翼

网友A:
不缺件,你红园内就有尾翼,尺寸一样同做两个。另红园中那个是模拟进气口也是同做两个用图纸下方那个链接中间。

网友B:
圆圈里的切割时候*2就行 图纸上应该标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缺件,你红园内就有尾翼,尺寸一样同做两个。另红园中那个是模拟进气口也是同做两个用图纸下方那个链接中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圈里的切割时候*2就行 图纸上应该标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