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imate 7E】Devo 7E升级256K MCU成功,久违的中文

楼主(2016-06-08):
看到dc59大神的帖子,D7E能有中文D固件了一下就把我吸引了,我就喜欢没事瞎折腾的,手痒痒
马上淘宝订购了一片 STM32F103RCT6ST LINK V2
马云家就是强大,单片机和ST LINK V2全部才30元还包邮
特别注意:LQFP-64封装的焊接难度比较高,没把握的不建议自己焊接
1:做好准备工作,用美纹胶带保护好周围的贴片元件

2:对比下,MDZZ,压力山大啊,第一接触LQFP-64封装,好小啊

3:楼主已经走向一条不归路。。。(/TДT)/
堆锡法拆芯片,四周加满焊锡,电烙铁准备~~

4:两把电烙铁同时加热对边,溶化后马上换另外两个对边
速度快点就能顺便用电烙铁夹下芯片了

5:清理下焊盘

6:引脚对准焊盘,并且在任意两个角落加焊锡固定芯片

7:加焊锡准备拖焊

8:把多余的焊锡一点一点拖焊走

还剩下一点

9:拖焊一边搞定~~

10:整个芯片焊好后~~

撕掉胶带,跟原来的芯片对比一下

清洗电路板

搞定,看看效果,检查会不会短路

接下来就是刷机了
刷机教程看dc59大神的原帖即可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2606&extra=page%3D1
我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放到百度云了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kVm3HNT 密码: zpxx
7E开启中文Deviation固件之旅

网友:
好功夫,好身手,讚!

网友A:
忘了問,您是用什麼清洗電路板的? 酒精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問,您是用什麼清洗電路板的? 酒精嗎?

洗板水,实在没有可以用天那水(俗称香蕉水)

网友B:
楼主好功夫,楼主你的d7e用的是三合一高频头吗?能用改了三合一高频的d7e,再改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功夫,楼主你的d7e用的是三合一高频头吗?能用改了三合一高频的d7e,再改这个吗?

无所谓,都能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改了后的三合一,刷完也是中文界面吗?

网友:
好手艺!要是我来弄这个,整个控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改了后的三合一,刷完也是中文界面吗?

是的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去订货。上面加线刷机链接怎么看不到图片啊,楼主能做个加线刷机教程不?

网友C:
真是利害,想問你們用來刷程式的那個ST LINK V2除了可以刷這個還可以用來刷電調嗎?

网友:
前排占座

网友:
问问:D7E的电位器是啥型号?哪里有?

网友(2016-07-11):
前辈 您好 您的帖子我大部份看过 技术好 又愿意分享 多谢前辈!
  还有个问题 向前辈请教 我有块977板 和977电调 在咸鱼收的 前期还可以 玩了大概一个礼拜后 排除了震动问题 尾锁不住 遥控距离超短 大概3米直径范围 电调还带刹车 就是油门和无刷马达转数是同步的 油门归零 马达也立刻停止 977前后也去了三台 这问题还是第一次遇见 51也密水了好久  没遇见他人和我一样问题 故向前辈请教 求解???    拜谢!!!

网友C:
中文并不是问题,换脑刷机才是牛X

网友:
芯片旁边贴的是高温胶带?

网友D(2016-12-20):
其实可以用热风枪更方便取

网友E:
不会拖焊 电烙铁不沾锡 什么原因呢

网友F(2017-03-19):
美纹纸这个方法好,我是用高温胶带覆盖了搞了。
稍微费了点功夫,还是顺利换好了。

网友G(2017-05-25):
高手请问下升级后飞110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