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锂电的充电安全知识

楼主(2016-06-08):
电池最常用的有锂聚合物(Li-Poly)与锂离子(Li-ion) 这两种,与我们常用在模型上的镍镉(Ni-Cd)与镍氢(Ni-MH)电池有相当大的差异。

  一、充电/安全 重要!!!

  若你是飞行的新手,记住“不要”使用聚合物锂电池,没有任何例外,继续读下去就知道这么规定的原因了。

  至于其它重要的有:锂电池充电的方法与传统镍镉及镍氢电池有很大不同,要对锂电池充电必须使用专门为锂电设计的锂电专用充电器

  一般而言如果锂电充电器可以正确计算掌握锂电池的组成Cell数(指的是一大条锂电是由几颗单颗小锂电组成的),则可以适应离子电池(Li-ion)和聚合物锂电池(Li-Poly)的充电需要。记住千万不要用只能充镍镉(Ni-Cd)与镍氢(Ni-MH)电池的充电器来对锂电充电,那非常的危险!

  对锂电池充电是使用锂电时最危险的一个部分,当在对锂电充电时请极端地注意锂电的充电情况。对锂电充电器设定正确的充电电压或正确的电池颗数是十分重要的,若没做好锂电充电器的设定,可能会造成锂电池的过充而产生baozha与大火。已经有好几回火灾是由锂电池所引起的。请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锂电池的充电工作。以下是一些锂电池在充电与使用上的指导原则:

  1.使用经过验证可安全使用的锂电专用充电器

  2.确定你已经正确的设定了锂电专用充电器上面的电压或是电池颗数的参数,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进行设定,请去买一个你知道如何进行设定的锂电充电器,不然就是不要用锂电,以免在充电时发生baozha。 3.在对锂电进行充电时一定要有人在场,不要在无人在场时对锂电进行充电,曾经有人因为这个原因把房子跟车子给烧掉了,切记切记。

  4.在充电时请准备一个合适的平台放置你的充电器以及锂电,以确保当锂电因为意外发生baozha或是火灾时不会造成任何的损坏和危险。要预留防火空间,准备消防沙或准备灭火器、壁炉等都是好的选择。

  5.请不要用超过1C的电流进行充电,我个人曾经因为违反这一条规则而在家里造成火灾。

  6.若在充电时有其中一颗锂电发生膨胀的现象,当它还在发热时千万不要搓破它。把锂电池放在盐水中,等到有问题的cell冷却之后,小心地把锂电池组的外皮剥掉然后再把电池组放回盐水中,之后才能安全地把有问题的锂电丢到回收桶中。

  7.非常重要:当你用锂电飞行不幸摔机,此时锂电池是被放置在飞机中,或许电池看起来没有受损。不过仍要请您千万小心地把锂电池从飞机上拆下,然后静置在安全的地方至少20分钟以上以确保锂电真的没有受损无baozha之虞。有好几起火灾例子是在发生摔机后,机主把飞机尸体丢在车子里,然后受损的锂电在车内发生baozha把整台车子都烧光光。

  8.请在开放通风的地方进行锂电的充电,因为若是锂电池真的发生破裂跟baozha,则危险有害的烟雾及物质会从电池外泄出来。

  9.当您使用锂电池进行飞行或是充电时,请准备一桶沙子在旁边,当发生锂电baozha时用沙子灭火这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这个作法非常的便宜而且是必须的。

  10.请了解这些电池是有危险性的,不要有“我不会那么衰,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想法,否则搞不好下一个在着火的房子或车子里拯救妻儿的人就是你,我非常重视这点

网友:
写的太好了,玩模型第一位的就是“安全第一”,时刻要为自己、为家庭也为他人的安全着想。

网友A:
“ 若你是飞行的新手,记住“不要”使用聚合物锂电池  ”

那用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若你是飞行的新手,记住“不要”使用聚合物锂电池  ”

那用什么啊

用南孚

网友:
搞个铁饼干盒, 电池放盒子里充电, 一般几十瓦时的电池着了也不可能把铁盒烧坏
以前我拆过1000mah的1s电池, 充满电以后, 拆掉外包装, 然后温度开始上升, 几秒后就烧起来了, 但只能烧十几二十秒, 地板上烫了个小泡.
大家可以脑补大电池的威力. 总体来说威力并不大, baozha也不会很强, 就怕引燃其它物品...
所以只要准备好隔离材料, 就可以保证安全了

网友B:
其实锂离子电池比镍氢电池充电容易。镍氢电池是恒流充电,待电压不在上升(大电流之下略有下降)停止。而锂电池直接恒压限流。

网友:
1c是多大的电流呀

网友:
学习了 !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锂电池baozha威力大不大?能不能炸伤人,有没有冲击波,有没有震耳欲聋的baozha声,和TNT 比起来哪个威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