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桨的动平衡 也像两叶桨 那样调整么?

楼主(2016-06-08):
9寸  三叶桨  转起来震动太大  不敢上天啊,2叶做个平衡还算简单,3叶也同样的方法么

网友A:
差不多, 从最重的一个开始一个一个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 从最重的一个开始一个一个找。

怎么知道 那个最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 那个最重?

用桨平衡器,垂下来那个最重嘛。 看下垂的角度 能知道哪个最轻 哪个最重。
如果正好有一个叶片指地, 那另两片一样,单打磨这个就行了。
要是第三比第二低,第二比第一低,那打磨第二,等第2叶和第一叶一样高,第三指地的时候打磨第3叶,直到整个桨在任何一个角度都能停住。
以上是我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桨平衡器,垂下来那个最重嘛。 看下垂的角度 能知道哪个最轻 哪个最重。
如果正好有一个叶片指地, 那 ...

对自制桨就打磨吧,如果是商品桨,打磨不妥,还是用网上已经有过介绍的方法:在轻的桨叶上粘贴薄胶带,用薄胶带配重调整桨叶平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自制桨就打磨吧,如果是商品桨,打磨不妥,还是用网上已经有过介绍的方法:在轻的桨叶上粘贴薄胶带,用 ...

桨都是商品的。 打磨也要见功夫。 本来就没平衡的桨, 肯定不对称的。  固定翼螺旋桨速度太快, 粘胶带难保不会甩掉。而且胶带还容易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桨都是商品的。 打磨也要见功夫。 本来就没平衡的桨, 肯定不对称的。  固定翼螺旋桨速度太快, 粘胶带难 ...

商品桨不平衡,多半是材料质地不均匀,由外形造成的不平衡很少见,而且重量差多数不大,用胶带粘贴校正,比较容易实行,粘贴时注意施加压力,粘贴还是比较牢固的。打磨确实要“见功夫”,正因要“见功夫”所以不适合初学者,初学者用胶带对商品桨配平,还是不难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