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改600 双电挂载22分钟自动定点悬停!

楼主(2016-06-08):
22分钟定高定点自动悬停:

自动曲线航点、自动返航及自动降落:

网友A:
那麼重的負載,及長時間飛行(等於平常的五六倍)

估計一兩個起落,那個接近大齒盤的主軸軸承就要更換的了,

否則會散掉

楼主:
多虑了,只多了一组6s 5300mAH的重量,对于600mm主旋翼来说,很轻松的!

网友:
这个很好,过阵子我也这么玩

网友:
这是什么飞控,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麼重的負載,及長時間飛行(等於平常的五六倍)

小case,3d比载重负担更大

楼主:
PX4v2-Pixhack

网友:
下次挂3个试试?

网友B:
pixhawk,使用麻烦吗?相比naza-h

网友:
弄台亚拓8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hawk,使用麻烦吗?相比naza-h

开源飞控,都是很麻烦的的!

但调好了,性能功能秒杀DJI Ace Waypoint 、Ace one 、WKH、NAZA-H ~

网友C:
这个牛。航线是预先设定还是在线指令?还有航速被不被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牛。航线是预先设定还是在线指令?还有航速被不被控制?

航线是预先编辑好,写入飞控的,航速是可以设置的,同时也可以限制。

在线指令,有引导模式(指哪飞哪)和自动跟随可以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航线是预先编辑好,写入飞控的,航速是可以设置的,同时也可以限制。

在线指令,有引导模式(指哪飞哪 ...

谢谢你的答复。

这个预先编好的航迹是二维还是三维的?这个是不是需要一个专门的软件(飞行管理软件)?这个软件是随飞控的还是需要另外购买?

在线指令的发送是另外一套系统(应该不是我们用的发射机),不知这个猜想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答复。

这个预先编好的航迹是二维还是三维的?这个是不是需要一个专门的软件(飞行管 ...

操作是在一个二维的界面上,不过,是带高度的,可以设置相对高度变化。
软件很容易,就是个地面站,电脑平台用Mission Planner,移动的App有官方3DR的Tower和国内的Mod飞鱼地面站都可以的!这些应用程序和App都是免费的,因为都是与开源飞控配套使用的。

在线指令发送也是用这些程序或App,都是通过各种兼容的数传(3DR Radio、RFD900、Xbee、Xtend)实现双向通讯,来发送指令和回传数据。

网友D:
赞!请问楼主pixhack到底算不算是二余度?

网友B:
在线指令发送也是用这些程序或App,手机通过WiFi连接飞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请问楼主pixhack到底算不算是二余度?

和Pixhawk一样,只是多了内置IMU减震,整理了插座,高品质了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指令发送也是用这些程序或App,手机通过WiFi连接飞机吗?

对!通过数传连接飞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操作是在一个二维的界面上,不过,是带高度的,可以设置相对高度变化。
软件很容易,就是个地面站,电脑 ...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

在你的帖里只提到自动降落,没提到自动起飞。(这个对单轴应该是有挑战的)这个飞控有这个功能吗?

方便的话,能否把硬件和软件清单帖上来吗?最好包括费用。谢谢! (TB上看了一圈,五花八门,且无系统性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

在你的帖里只提到自动降落,没提到自动起飞。(这个对单轴应该是有挑战的)这个飞 ...

自动起飞也有,也是一键起飞,很容易!

只要GPS搜星并定位成功,HDOP低于2.0,就可以在手机地面站点解锁、等待缓启动进入稳定定速,然后点起飞就会自动起飞到当前位置默认高度20m的位置并转为引导模式,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这架550L没采用自动起飞,是因为我把铂金V4 80A的缓启动速度设置为25秒了,这个时间的长度好像高于了目前这款地面站所判断的启动时间。所以,直接认为飞机已经起飞了,所以操作按钮就没有了起飞钮。不过,如果之前在飞控写入航点任务的话,直接点击自动,飞机就直接自动起飞并开始执行航点任务了!

我的其它帖子里面有,你可以看我调试亚拓500 Pro Pixhawk的视频,里面有很多一键全自动飞行的测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

在你的帖里只提到自动降落,没提到自动起飞。(这个对单轴应该是有挑战的)这个飞 ...

站内申请告知您QQ号了! QQ上细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站内申请告知您QQ号了! QQ上细聊吧!!!

看到了,谢谢!

网友E:
你好,请问你遇到过没有在acro模式小飞机还是经常往左漂移的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遇到过没有在acro模式小飞机还是经常往左漂移的情况呢?

Acro就是三轴无副翼模式,往哪边飘都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Acro就是三轴无副翼模式,往哪边飘都正常!

按道理来讲acro模式摇杆输入时作为角速率信号输入的,我的飞机在通过摇杆进入修正悬停后,过一阵飞机又会重新向左偏移,而用mb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估计是pixhawk用的是泄露积分器有关,不进行速率输入,积分项过一段时间就会变为0,所以姿态变为了水平,机体向左漂移。另外想请教一下,你在stablize模式下的悬停调整也是通过trim来调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道理来讲acro模式摇杆输入时作为角速率信号输入的,我的飞机在通过摇杆进入修正悬停后,过一阵飞机又会 ...

用 Roll hover 来配平!

网友:
你好,方便的话加一下41763648,也想搞套飞控,从你那学习一下。

网友F:
张老师,这段时间都在看你的帖子,我也开始搞了,我飞机是450的,装PIX飞控,M8Ngps ,平衡模式已经能飞起来了,油门是%75一条直线,  现在是定高有点问题,定高能定了,往上调高度没问题,就是不能往下调高度,往下调高度时,转速会慢下来,差不多要停的样子,差点炸鸡,好在及时调到平衡模式拉回,现在是飞控八通道接电调的控制线,张老师帮看看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张老师,这段时间都在看你的帖子,我也开始搞了,我飞机是450的,装PIX飞控,M8Ngps ,平衡模式已经能飞起 ...

要用定速、要有负螺距!

网友F:
张老师 负螺距是有的负10度左右,现在直升机定高是通过螺距改变高度还是转速改变高度的呢?还不是太清楚!因为我遥控器的曲线已经是一条直线了,应该和定速的原理差不错的,不知为什么转速会下降的很厉害

网友G:
关注飞控好久了,特别对开源飞控感兴趣,但不知道飞控控制飞行状态下,遥控器的摇杆指令对飞机还有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张老师 负螺距是有的负10度左右,现在直升机定高是通过螺距改变高度还是转速改变高度的呢?还不是太清楚! ...

直升机定高依靠总距来保持,定速要开启电调定速;油门直线是不行的,螺距一大了就严重掉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注飞控好久了,特别对开源飞控感兴趣,但不知道飞控控制飞行状态下,遥控器的摇杆指令对飞机还有效吗?

有作用的,控制高度,控制水平四面平移、控制偏航;只有在引导模式、自动模式、刹车模式下,遥控才无效的。但只要切换到其他模式,就夺回控制权操控飞机!

网友H:
lz的定点悬停模式pid参数怎么设置,能否截个图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的定点悬停模式pid参数怎么设置,能否截个图分享一下

实际参考意义不大,请慎重!

网友H:
你的P值怎么设置得这么小哈,才0.0几......是自动调参的吗?现在哪个版本的直升机固件比较成熟?原来我用3.3的版本,GPS搜不到6颗星以上死活解不了锁,屏蔽了GPS也不行,不知道这是不是普遍都这样。

网友G:
这玩意儿的调参软件有中文版的吗?有直升机设置的详细说明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P值怎么设置得这么小哈,才0.0几......是自动调参的吗?现在哪个版本的直升机固件比较成熟?原来我用3. ...

直升机没有自动调参,固件版本AC3.3.3~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儿的调参软件有中文版的吗?有直升机设置的详细说明书就好了~

MissionPlanner切换到中文就有中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 Roll hover 来配平!

不明白什么意思?还请明示

网友F:
张老师经过你的指点飞机定高已经正常了,GPS飞行也可以了,现在有个问题是用手机自动起飞行的时候油门是那个参数控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张老师经过你的指点飞机定高已经正常了,GPS飞行也可以了,现在有个问题是用手机自动起飞行的时候油门是那 ...

根据飞行模式,自稳、定高、留待、定点、绕圈等,这些模式,还是有遥控器控制。引导、跟随、自动模式,完全自主飞行或通过地面站调整!

网友:
张老师地面站的油门参数能具体是哪几个参数调整呢,好让我们这些小白少走些弯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 Roll hover 来配平!

楼主:
Heli setup,“直升机设置”页面!

网友(2016-07-18):
你好,我现在用飞越450搭载pix飞控,但是不会调,一直没飞起来,炸了无数次了。固件版本、参数设置等问题能向你请教吗?

网友I(2017-03-08):
调机还是真不容易呢,我的飞控质量还把我绊了几跟头。不放弃,必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调机还是真不容易呢,我的飞控质量还把我绊了几跟头。不放弃,必能成功

加油,必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