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如何运用主旋翼旋转惯性来达成熄火降落

楼主(2016-06-09):
      熄火降落,又称之为自旋降落,这一项科目被列为直升机的标准演技的最后一项,其运作原理就是将飞行中直升机的引擎关闭,使其失去动力,利用主旋翼的自旋惯性与螺距的变化,来达成熄火降落的目的。
然而除了正式的表演科目之外,还有一个令你非得要学习熄火降落的理由,也就是引擎熄火。当引擎熄火时先不要慌,谨记熄火降落的要点并确实执行,通常能够化解空中熄火所造成的危机!
这一项功能在早期的遥控直升机界里头是无法达成的,如果碰到空中熄火时,那就只有摔机一途。因为当时的遥控直升机的大齿盘并没有单向轴承的设计,所以主旋翼的旋转是与大齿盘同步的,一旦熄火,大齿盘与离合器齿仍然继续咬合,动力瞬间的消耗掉,以致于主旋翼自旋惯性不足失去转速,最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爱机演出”自由落体”了。
      单向轴承运用到直升机身上,使得直升机的性能更进一步的提升,动力的损耗也变得相当小,也不会因为引擎随时牵绊着主旋翼而造成机体偏移等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熄火降落可以更安心的执行。
      这个问题同样出现在电动直升机身上,早期电动直升机因为没有引擎怠速的问题,所以设计上都是马达齿直接咬合主旋翼大齿盘,如果遇到空中断电或其它意外(如电池烧毁),主旋翼的转速也会因为马达的阻力而大幅降低转速。而现在很多标榜性能的电动直升机也在大齿盘中加入了单项轴承,使得马达停止时主旋翼依然能够利用自旋惯性来降落。
而提到这一点不得不注意单向轴承的使用寿命及保养,单向轴承是利用滚针在套环里移动产生作用,所以这移动的空间是不是能够顺畅的运作就要看平常的保养了,通常来说直升机飞行完毕后记得一定要清理干净,正常飞行情况下,单项轴承每隔约1个月最好拆下检查看看,将旧的润滑油用去渍油洗净,再重新填上含有硅成份的润滑油(SILICON GREASE),以确保单向轴承时时保持顺畅。
      熄火降落设定
      由于开始执行熄火降落时,直升机本体已经失去了引擎动力,主旋翼仅仅靠着回转惯性来旋转,但惯性终究会消失,所以必须要调整螺距的角度,藉由机体下降的重量来迫使主旋翼加速旋转。
这样的作法可比喻为风车效应,想必小时候玩过风车都知道,无风状态下时,拿着风车快速跑步,让气流快速的往风车移动,如此一来便可使风车旋转。熄火降落则充分利用这一项特点,使主旋翼转速在无动力状态下加快。
      油门熄火
      一般6动作以上的计算机遥控器都会具备熄火降落(HOLD)的独立功能,所以要先将其开启,之后要设定执行熄火降落功能时,油门的开度要多少?一般正式比赛,油门必须完全熄火(0%),而通常练习时都会将引擎设定在怠速的状态(10~18%),而且要确定离合器在这个阶段能够确定的分开,让引擎空转。
      另外有一种调整法提供参考,但是这是比较不正确的做法,就是将油门的怠速提高在约25%左右,理论上是为了要让引擎保有一定转速,当熄火降落失效时,还可以切回一般飞行模式重新起飞,如此一来引擎瞬间的反扭力便可以减少,直升机不会瞬间自转造成紧张。
      这样的调整方式并非不可,只是引擎怠速极高的状态下,离合器势必也会作用,当离合器随着引擎转动时,相对的也会带动大齿盘,这样会产生互相影响,虽然主旋翼的转速加快之后,转速会比引擎来得高,理论上不会受到引擎低转速的牵绊,但是原本大齿盘应该静止,单纯只有内部的单向轴承运作,现在大齿盘也跟着转动,单向轴承内部的排针则处于分分合合的状态,间接影响到了主旋翼增加转速的顺畅性。
      螺距调整
      熄火降落螺距设定方式大致如下:
负螺距的使用是一门学问,这关系到风速问题,通常遇到没有风的天气,直升机下降速度很慢,所以必须增加负螺距的角度,让直升机能够以正常的速度下降。所以在负螺距的地方我们预留较多的角度,大约设定在-6度即可应付大部分的环境。
直升机在下降当中所增加的转速,为的就是在机体离地面约10公尺高时使用的,这10公尺的高度也就是整个熄火降落的关键所在,在10公尺的高度里,要将螺距的角度改为正螺距,利用主旋翼惯性旋转的力道来产生支撑直升机的浮力,在离第5~10公尺这一段要先减缓下降速度(约+3度),最后的~0公尺则要利用剩下的惯性旋转来完成降落的动作(+6~+10)。而为了担心降落途中有外来的因素或操控的不当而影响熄火降落,螺距的设定上也是同样的将范围放宽以应对突发状况,大约设定在+12~13度即可。
练习的方式 熄火降落有所谓的降落航道,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为手感练习>与航道练习>两种,因为正式的熄火降落只有一次的机会,如果失败,那铁定只有摔机收场,所以确实的练习能让你无论在比赛科目或引擎熄火时,都能保住直升机的小命。
      全世界的熄火降落科目都是要逆风执行,因为要配合直升机的风标效应,若顺风执行,极有可能在降落之前机体会因为风标效应的关系而自动转向,造成操控者的紧张,一般初学者使用的30级机种,执行熄火降落时尾舵是毫无效用的,如果你的直升机有装备熄火降落组的话,则可以利用方向舵做修正,让熄火降落的位置跟角度达到最佳状态。
      手感练习
      这一项练习的主要目的是要让操控者熟悉引擎在失去动力的时候,主旋翼的变化与惯性旋转的利用。
      先将直升机停悬在约1.5公尺高,机头朝向逆风的状态,接着切下熄火降落开关(HOLD),让引擎进入怠速,这时候主旋翼因为失去动力而转速下降,机体也自然缓缓往下掉,这时候便将油门拨杆往上推,使螺距变大,机体下降的速度会减缓许多,直到失去动力后便降落在地面上。
练习的重点是要去感觉仅靠着主旋翼惯性所产生的浮力,一遍一遍的练习这样的手感,最佳的状态下是油门拨杆仅在3/4处机体即可降落,而且不会产生弹跳(重降落)即算合格。
      若是习惯将油门推到底才刚刚好降落的话,在实际飞行时如果遇到风大但是最终螺距不足时,那就惨啦!技巧好的人螺距约在+8度即可顺利降落,但最起码要在+10度时就要降落才真正算是标准,剩下多出来的螺距是为了紧急状况补足螺距用的。
      航道练习
      正式科目的熄火降落是必须距离地面20公尺以上,从远方的航道开始执行熄火降落,直升机绕过180度的航道后降落在指定降落区。这样的指定科目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练习才能够得心应手。
在此之前,先练习下降的航道,一开始不需要像180度熄火降落这样的绕180度,先练习从右手边直接降落开始。想象降落点算起45度角往上算起就算是练习用的航道,将直升机飞到右上方,这时候不需要切熄火降落(HOLD),先用一般模式(NORM)练习航道即可。
      首先用一般模式练习,将直升机飞到右上方距离自己约50公尺,5层楼的高度,油门降到1/3,机体会缓缓下降,以45度角下降,直升机快要接触地面时补一点油门,让直升机能够顺着航道降落下来,降落的点便是自己的正前方。
      下降的航道要不断地练习,让每一次的航道都能保持一定的位置,不断的练习,熟悉了飞行航道与下降速度,接着就可以练习比赛科目中的180度熄火降落了。
      当你在高空飞行时发生引擎熄火,这时候千万别紧张,冷静地切下熄火降落开关,依照平时练习的手感操作这无动力的直升机,几乎都能化险为夷呢!

网友A:
下意识看了下发帖时间。

网友B: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早就想好好练练自旋降落了。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电机的熄火降落会不会比油机好做?450级别的飞机能不能做熄火降落呢?

网友D:
认真学习看10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电机的熄火降落会不会比油机好做?450级别的飞机能不能做熄火降落呢?

只要是直升机都可以做这种看家本领呀;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先在模拟器上练习以巩固技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认真学习看10遍

理论加模拟器操作再最后实机演练才会练的一身好本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早就想好好练练自旋降落了。

玩直升机都不容易呀,为了能更好的节省不必要的金钱浪费,练习好看家本领才是王道呀。

楼主:
大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意识看了下发帖时间。

为了飞友们能更好的操作直升机,再苦再累也值得呀。

网友:
以为是坟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是直升机都可以做这种看家本领呀;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先在模拟器上练习以巩固技术呀。

450感觉螺旋桨惯性小,不太好做熄火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感觉螺旋桨惯性小,不太好做熄火降落

等你以后玩直升机遇到空中突然失去动力的话,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利用主旋翼惯性来紧急降落以减少损失;要么就让飞机自由落体摔个稀巴烂。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技术贴,收藏,虽然我暂未玩到直机,先学习。

网友:
牛逼的文章,收藏啦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450感觉螺旋桨惯性小,不太好做熄火降落

轴传的450L(360桨),飞行员曾经发过视频,熄火降落非常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轴传的450L(360桨),飞行员曾经发过视频,熄火降落非常漂亮

好的,谢谢你

网友G:
玩航模,看来需要学习滴东西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航模,看来需要学习滴东西太多

说的非常正确呀。

楼主:
相互学习,玩好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技术贴,收藏,虽然我暂未玩到直机,先学习。

不管是玩直升机还是固定翼,正确的方法一定得好好先拿模拟器练习熟练后再上真机就会节省不少人民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又是一个转变论坛风气的好贴
倒退5到10年,这样的好文章特别多。那时候的直升机设备性能比现在差 ...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还以为是10年前的帖子

网友I:
下周开练倒飞熄火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周开练倒飞熄火降落

我最近就在G7模拟器上练习倒飞熄火降落;真机上操作是不到万不得一时尽量不要练习,只有飞机在突然发生故障时才用这种方法以减少飞机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又是一个转变论坛风气的好贴
倒退5到10年,这样的好文章特别多。那时候的直升机设备性能比现在差 ...

正如你说的一样,这样有营养的帖子这些年真是少。

网友:
详尽到位的分析。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又是一个转变论坛风气的好贴
倒退5到10年,这样的好文章特别多。那时候的直升机设备性能比现在差 ...

说的太正确了

网友J(2016-11-10):
楼主好文章。认真学习了。请原谅我小白问一下。认真阅读帖子,理解的信息是这样:
1.单向轴承的使用,让熄火降落成为可能,让熄火时候,马达不会随着主桨转动(因为这时是主桨带动马达),避免马达消耗了主桨的旋转惯性(能量)。
2. 变螺距的作用,让下降的风力推动主桨继续旋转,延缓惯性(能量)的消耗速度
以上理解对吗?

网友K:
收藏,认真体会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文章。认真学习了。请原谅我小白问一下。认真阅读帖子,理解的信息是这样:
1.单向轴承的使用,让熄 ...

基本上正确,但必须要确定的是熄火降落时控制变距角度的多少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导致飞机下降的速度是过快还是过慢,还是快慢刚好达到落地一瞬间的最佳值;这种技术运用的成功降落必须在模拟器上进行长时间的反复练习才能最终掌握;再者直升机空中发生突发故障的概率是比较少的,紧急情况下如果成功使用该方法可以尽可能的避免更多的损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周开练倒飞熄火降落

加油,只要模拟器上反复进行练习后你一定会成功的。

楼主:
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收藏,认真体会细节。

反复练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正确,但必须要确定的是熄火降落时控制变距角度的多少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导致飞机下降的 ...

好的,谢谢您!学习了

网友(2018-12-21):
非常感谢楼主这么细致深入的教学贴,刚入魔的小菜鸟感激不尽

网友:
讲的太好了!

网友:
在模拟器上练习到非常熟练(你能经常做到连续50次熄火降落都能成功)的程度,然后真机离地面30厘米、50厘米、1米、5米……10米、20米,这样一边逐步提升高度,一边逐渐掌握最佳的螺距手感,勤加练习就一定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