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 怎么连模拟器,纯新手发问.

楼主(2016-06-09):
X9D 怎么连模拟器,纯新手发问.
遥控器到手后一脸茫然,不知道该怎么连模拟器...

网友:
此洞插模拟器

网友A:
短按Menu,进入模型选择界面,飞模拟器建议单独建一个模型,方便切换使用。选择对应的模型,按page进入模型基础设置界面,按+(也可能是按-,记得可以设置+-功能互换),移动到这一页的最下面有Traiiner Port那里的mode项,按enter,设置为slave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为了省电,可以再往上移,将内置和外置高频头都设置为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按Menu,进入模型选择界面,飞模拟器建议单独建一个模型,方便切换使用。选择对应的模型,按page进入模型 ...

十分感谢
已经可以用了~

我再研究研究怎么调灵敏度,感觉轻轻一碰操纵杆,飞机的舵面变化角度好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已经可以用了~

可以再模型编辑里的mixer里,设置单个通道的输出比例,或者调整输出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模型编辑里的mixer里,设置单个通道的输出比例,或者调整输出曲线

调通道比例或者输出曲线是必须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模型编辑里的mixer里,设置单个通道的输出比例,或者调整输出曲线

十分感谢哦~~

在realflight 太灵敏,发现是没有在rf里校准摇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哦~~

在realflight 太灵敏,发现是没有在rf里校准摇杆.

rf里重新校准不太记得了,新建遥控的时候,有一步就是校准的,包括中立点校准和行程校准,还能分配通道

网友B:
使用模拟器什么混控 舵量什么的都在模拟器上面调节,不用动控。建议先吧5678通道打开用于模拟器的各种功能比如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