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新手组个直升机

楼主(2016-06-09):
手里有个乐迪9遥控器,想组装个450级别的直升机,能不能先组个山寨的,能飞起来就行,只求飞起来能悬停……
想的是如果组个贵点的,没飞起来炸了就太打击信心了,想弄个山寨的最起码炸了也不心疼……
组的话大神们帮忙推荐个呗……

楼主:
木有人嘛……

网友A:
找附近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附近模友

附近没有啊

网友:
买个富丽之类套机,电装用银燕或者恒吉的就行,再便宜就不要了,到处是问题影响你信心呢

网友:
富力飞越嘉迪吧,先用皮带传动好点,基本上一分钱一分货,选口碑好点的店和货。教程版块有,一定先练好模拟,安全第一。另外之前玩过哪些模型?12年入的不算新人了。

网友:
你是哪里的

楼主:
河南新乡

网友B:
勸你用個比較好的遙控

网友C:
450不能太山寨,精度会影响飞行性能和安全性,不要认为悬停就要求不高,如果太差后期可能调试始终都飞不起来。建议最差也要富丽,然后电装可以省,恒吉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0不能太山寨,精度会影响飞行性能和安全性,不要认为悬停就要求不高,如果太差后期可能调试始终都飞不起 ...

那700的山寨可以吗?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如买个小六通练习,等四面悬停过了再上450或者450l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不能太山寨,精度会影响飞行性能和安全性,不要认为悬停就要求不高,如果太差后期可能调试始终都飞不起 ...

网友:
主要是模拟器要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勸你用個比較好的遙控

遥控器是乐迪at9

网友:
飞越店里450 PRO装好的机子就可以

网友:
用二手的450,500元带配件就够了!

网友:
千万不要选富丽的 还真是不如飞越。我就是一步一步趟过来的,最后受不了了还是亚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