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凌十秒的小毒

楼主(2016-06-09):
小凌首飞毒蛇,过于紧张,秒炸小伤,再接再厉

<

楼主:
?from=y1.7-1.2

网友:
吸取教训,再接再厉!
<

网友:
吸取教训,举一反三~!

网友:
地方没选好,这地方确实为你捏把汗
<

网友:
为啥一起飞就螺旋了呢?
<

网友:
涵道是90还是70 的

网友:
黄赛的75小毒蛇,我飞了两架了,第一架炸炸修修近百个起落,第二架在第十八个起飞后惨烈牺牲——只能怪自己之前一个降落没仔细检查,由于重降导致一侧机翼与机身接缝处的间隙过大(小毒的机翼与中间的连接铝管只用了一个小螺丝连接,太不牢靠了),上天后一侧机翼已经不在水平面上,压满一侧的副翼摇杆才能平飞,微调那是根本不够的了,半油门飞了好几圈……最终还是惨烈坠机

网友:
操蛋的75小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