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4sg 屏幕清灰 教程

楼主(2016-06-09):
我的控 屏幕里面最近进了很多灰尘 很是郁闷 虽然对使用没什么影响 但看着很不爽 经过研究自己动手开始拆控清灰

用到的工具一览

拿出电池

拆下这2 个内六角螺丝

螺丝样子尺寸

拆下背面4 个主螺丝

拆掉侧面胶皮侧板

拆下后壳

拆掉主数据排线 和笔记本里面的排线差不多

拆下红蓝2跟数据线

要注意的是蓝线只有一头可以拆 另一头是不可拆卸的

拆下4个屏幕面板螺丝

主屏幕拆下来的样子

这个按键会自己掉下来 没关系 暂时放在一边就好了 一会装的时候 放回原位即可

像不像大怪兽

开始拆主屏的塑料外屏 这里要慢慢才撬开 是双面胶粘的

拆开了 开始清灰

顺便贴了个手机膜 不过贴膜的时候图片忘记拍了 骚瑞 贴膜的时候为了防止里面有气泡 所以要用到这个小推子 赶出气泡 用眼镜布包裹卡片 就可以制作出来了 很简单

最后看看 屏幕灰尘没了 新贴膜很便宜 我在小店买的 2.5元一大张 可以用好多次

原地满血复活

谢谢观赏!~~~

网友A:
看着应该可以热风直接拆,不用拆机的样子

网友B:
我的14SG 用了8小时了,这么还有电,6.2V,原装电池,这么能用这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应该可以热风直接拆,不用拆机的样子

你可以试试 等待你的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试 等待你的结论

放心,妥妥等不来的。。。

网友:
像我这种手残党就不敢试了……

网友(2017-03-05):
引用 网友B:
我的14SG 用了8小时了,这么还有电,6.2V,原装电池,这么能用这么久了?

14sg原装发射只有50mw, 功率很低的
你用锂电池能续更久

网友:
在左边的位置开个孔,可以装个喇叭就更完美了!

网友(2019-04-29):
引用 网友A:
看着应该可以热风直接拆,不用拆机的样子

我觉得也是,看了这拆机过程之后,觉得应该可以从下面直接掀开。

网友:
非常有用,我的也是有颗黑点,看着不爽,试着拆了一次,拆开一看,不敢下手,看到教程放心拆了,灰也清了,更意外的是右手升降的微调原来有一边失效,清灰以后居然奇迹般的好了,可能是拔插接头又变好了,本来是想换微调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应该可以热风直接拆,不用拆机的样子

是的撒所大所大撒多所多所多撒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