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开机一直滴滴滴

楼主(2016-06-09):
14sg开机显示 THE POS 下方有YES和NO,还一直滴滴响,什么意思啊?求问

网友A:
关了熄火 把熄火拨回去就行了

网友B:
油门没有归零!

网友C:
油门杆没有在最低也是会报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杆没有在最低也是会报警…的
额,谢谢

网友D:
选择YES 就行

网友E:
油门杆回到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