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55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6-06-09):
用30:1的比例混合油飞了好久。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发动机突然很烫,冒白烟。求请假。玩了几年油机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您知道吗

网友A:
没视频不好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视频不好猜

发动机温度高有哪些原因,我自己分析下,谢谢。

网友:
高速混合气孔有渣子堵,卸掉高速调整锣钉清洗一下,或退锣钉一圈让混合气变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火花塞看电极颜色是什么样的,正常为棕色的,偏白贫油了发动机过热易拉缸

火花塞是黑色的。发动机很烫,汽油浇上去噗噗的,

网友B:
新买的油不如以前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买的油不如以前的好了。

都是一样的。没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买的油不如以前的好了。

发动机用久了混合比需要调整吗。一直用30:1的飞。是不是润滑油少了

网友C:
火花塞黑是积碳。富油。一般来说不会高温才是。不懂润滑方面是不是有问题。。。。。。熄火状态用手转曲轴感觉一下看看,如果有金属摩擦感就不大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花塞黑是积碳。富油。一般来说不会高温才是。不懂润滑方面是不是有问题。。。。。。熄火状态用手转曲轴感 ...

旋转曲轴没有摩擦声音。缸压也都很好。就是缸体太热,排气那里冒白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旋转曲轴没有摩擦声音。缸压也都很好。就是缸体太热,排气那里冒白烟,

两边帖子一起回了。火花塞黑富油积碳是无疑的。
从我用汽油机的经历还看,正常状态大车缸头最高温度都会到120-130度,有次调的略贫油了到了将近140度,暴力飞行7分钟后过热空停。
如果80度这个温度是大车时的温度,而且是测温枪测出来的数值而不是凭感觉估计的,那这个温度显然是不对的,发动机不是过热,而是温度不够。。。。。。如果这个温度是慢车,那差不多是对的,不算高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边帖子一起回了。火花塞黑富油积碳是无疑的。
从我用汽油机的经历还看,正常状态大车缸头最高温度都会 ...

不好意思,有可能我估算的差太多。反正就是很烫,手不敢碰。发动机冒烟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有可能我估算的差太多。反正就是很烫,手不敢碰。发动机冒烟那种。

这个没有参考确实不大好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参考确实不大好判断了。。。。。。

那发动机火热的原因有哪些。会不会润滑油比例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发动机火热的原因有哪些。会不会润滑油比例少?

滑油比例少或者润滑不够,熄火状态转动发动机能感觉到轻微的金属摩擦的感觉,和润滑充放时的那种顺滑感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试着感觉一下。
另外,如果不确定之前的油滑油比例是否正确,可以再配一些油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油比例少或者润滑不够,熄火状态转动发动机能感觉到轻微的金属摩擦的感觉,和润滑充放时的那种顺滑感是 ...

谢谢前辈的指点,查到冒烟原因了。是排气管的垫片坏了。漏油。遇热后冒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查到冒烟原因了。是排气管的垫片坏了。漏油。遇热后冒烟的。

前辈不敢当,交流而已。
不过,排气管垫破了怎么会导致高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不敢当,交流而已。
不过,排气管垫破了怎么会导致高温呢?

这个温度问题有可能是小弟不懂吧,以为冒烟了温度就会很高,现在看看,两架飞机温度差不多。都一样。不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