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锂电池怎么串联?

楼主(2016-06-09):
手上有4块3s九泓电池,想拆出来装成3块4s 在原来3s上多加一片,装好后才发现电压正常,但B6怎么充都充不满而且充电器还发热,更奇怪的是1号芯片4.10 其他3片都是4.20三块电池都这样,是电池电芯不行还是我哪里搞错了?

网友A:
电芯要同规格,不平衡的话可以把1号电芯单独分出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要同规格,不平衡的话可以把1号电芯单独分出来充

同样的电池规格应该一样吧?不过电池标签数字不一样,怎么把1号芯片单独充?每次都拆出来吗?
装之前我已经单独全部充满,不过再次充电的话1号只能充到4.10其他三片都会过充!

网友B:
是不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C:
是旧电池吗。。。旧的内阻会变大电压就不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旧电池吗。。。旧的内阻会变大电压就不平衡了。。

不算旧 也就10次充放 也没鼓包,就算4节电池单独充满,再平衡充一样会把1号电芯压到4.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充电器坏了,。

我也怀疑 ,不过之前4s电池随便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算旧 也就10次充放 也没鼓包,就算4节电池单独充满,再平衡充一样会把1号电芯压到4.10

可能是1号电芯不行了,可以从平衡头哪里单独引出来,当1s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1号电芯不行了,可以从平衡头哪里单独引出来,当1s充

要说1号电芯不行 为什么改装的三组电池都是1号电芯有问题,改装的电芯焊在正极那边,要不换到负极这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说1号电芯不行 为什么改装的三组电池都是1号电芯有问题,改装的电芯焊在正极那边,要不换到负极这边试 ...

可以式一下一般电池组都是1号电芯容易坏

网友D:
1号电芯是从负极那头开始的

网友E:
线没接好

网友F:
组装时电压不一致造成的,如果电蕊没问题用几次就没事了。要不你充放几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号电芯是从负极那头开始的

改装 一般不是从3号叠加上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没接好

也就多加一根平衡线 应该不会有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组装时电压不一致造成的,如果电蕊没问题用几次就没事了。要不你充放几次试试

我想也是,不过我重新单独全部充满 再组装还是一样。我也想几次充放试试,不过B6充它两个小时都不满 而且B6还发热得厉害!